楼主(2025-06-25):
在家里用原装FX3U调试
自动动作循环七八次正常
发现现场仿FX3U
一是丢数据
二是动作乱
我用D10数值0--21来控制触摸屏文本
来显示对应动作
触摸屏有时不更新
有时显示两个动作
这个也许和数据线和触摸屏有关系
电磁波干扰了
但是我机器两个信号是开电磁阀
取产品
用光电开关24负来检测
两个信号是否接收到
有的时候PLC就直接跳过这一步了
我想用定时器来延时计数滤波试试
但是伺服电机位置循环和我设定的参数也不对
关键这款板子没有监控接口
比较麻烦
国产的仿制不知道效果究竟怎么样

网友A:
你对这种单板式的期望值过高了;

楼主:
我自己做的单片机控制板效果还可以
即使有一点点小问题
也正常使用好多年了

网友B:
这样的板,我只敢用作简单的开关量控制

网友C:
国产PLC工控板只适合用开关量,模拟量和通讯最好还是大品牌吧

楼主:
手动动作需要用到通讯
自动动作只显示刷新数据
要求也不高
怎么会搞不好呢
我很多单片机控制
一个车间几十台
一分钟300多个动作也是好好的
一个周期8个动作
一分钟40多个周期
都使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D:
十几个点的开关量逻辑控制还行,毕竟成本低。

网友E:
可以比较简单逻辑控制   如果要复杂程序 还是品牌PLC有保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16个数字量输入
2个伺服电机脉冲
14个数字量输出
一个触摸屏串口
要求不高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你有没有用到一些功能指令,之前用信捷的发现用步进指令时需要延时一下触发才能稳定,否则有时触发不了

你可以跟卖家反应一下这种情况,或许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F:
仿的用用数字IO就行了吧,别奢望过多。

网友G:
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差不多就行了
200 300一个产品
别要求太高,简单的IO 定时  计数还凑合

网友H:
佛山这边本地产,效果还可以,不幸出问题,厂家直接给你换新

网友I:
目前一款要求不高的设备在用一块仿3u48点的板,7个脉冲定位轴,一个高速计数器。除个别指令功能不完善,暂时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J:
更换一个也行就好了,这种仿制的存在质量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K:
这事告诉我们:工控产品一定要选市面主流正版产品,分不清正品和仿冒的最好打400电话咨询确认;贪一时便宜选择一些杂七杂八的仿冒产品真是后患无穷,,到了客户现场出问题影响别人生产不说,还花费自己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关键时可能还找不到厂商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网友L:
这种板子质量参差不齐, 也得找“大”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