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6):
一个控制柜用了几台松下mk300变频器,有几台不显示了,另外有几台还能显示一会然后就熄灭,测量变频器供电正常,输出没有短路,经过拆机检测模块没有击穿,电源板供电正常,后来查出是主板上的MCU烫手,用热成像检查MCU有150度以上,MCU挂了。全部扔垃圾桶。

网友A:
MCU坏的机率很低,你连续遇到多台,可以去买彩票了

楼主:
百思不得其解变频器会统一坏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