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帮邻居装了一个卷门机

楼主(2025-06-26):
邻居的烧掉了,让我淘宝买了一个。难度不大。分享下图纸和说明书。

网友A:
修这个麻烦在于高空作业

网友B:
直流 电磁铁的啥作用呢

网友B:
直流 电磁铁在卷帘门上升和下降时都会得电吸合,啥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 电磁铁在卷帘门上升和下降时都会得电吸合,啥作用呢
刹车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麻烦在于高空作业
两米3 左右,还好

网友C:
图纸上没体现绿白线,而注意却写绿白线,不够严谨

网友D:
难点可能在尺寸安装上,调试应该不是很麻烦吧。

网友E:
电机是外装,事先设计好不是难点
限位在安装完成后的位置,说没考虑好就要从新拆装
内筒电机难点在上下位置的调整

网友F:
应该换遥控的,原理跟电动葫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换遥控的,原理跟电动葫芦一样。
就是带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点可能在尺寸安装上,调试应该不是很麻烦吧。
尺寸提前测量好,不麻烦。不到一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外装,事先设计好不是难点
限位在安装完成后的位置,说没考虑好就要从新拆装
内筒电机难点在上下位置的调整
内筒电机还没遇到过

网友G:
不搞上语音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搞上语音控制呢
客户不需要

网友H:
成套的,本体安装到位,接上电源线,引出手动控制,调整好限位就可以了。

网友I:
没什么难度。都是成品,只要尺寸合适,装上去接线就行了。

网友J:
家里面装的卷帘门控制器差不多一年就坏一次,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去年安装店铺都不在了,只能换一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家里面装的卷帘门控制器差不多一年就坏一次,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去年安装店铺都不在了,只能换一整套!
我家的8年了,没断过电。没出过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电机是外装,事先设计好不是难点
限位在安装完成后的位置,说没考虑好就要从新拆装
内筒电机难点在上下位置的调整
一样容易的,有两个螺丝孔调节上下限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K:
可能你遇到好的产品了

网友J:
回复 楼主:
你家用的是那个品牌的产品,我也要换这个品牌

网友K:
回复 网友E:
筒状电机基本算标准品,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