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多摩川的2500线增量编码器

楼主(2025-06-27):
拆解一个多摩川的2500线增量编码器,ABZ+UVW的伺服编码器,之前拆过1024线的普通编码器,玻璃码盘上的刻度线肉眼还能看清,这个2500线的看不清了,只能看到一圈黑,也可能是我视力不行,没放大镜,芯片被干扰电击穿了,玻璃码盘上也能看到糊了一片,给新手了解一下编码器内部结构。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威科达伺服电机拆下来的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4918
5月份拆了一个,用显微镜看的

网友C:
好东西,这种只能拆开看看涨涨见识,自己想维修很难…

网友D:
这种东西只要码盘坏了维修成本比重新买一个大太多了。

网友E:
之前“维修”过一个石材抛光机上的编码器,400线的意大利产品,集成电路还是双列的,印版上清晰的标明A A-,B B-,但引线只接A B,将引线改A-B-,停用2周的设备又能运转了

网友F:
2500线也就是转一圈产生2500个脉冲这么理解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500线也就是转一圈产生2500个脉冲这么理解没有问题的吧?
确实就这样理解
关键的是在一个直径20多mm的圆盘上要刻出2500道缝出来,根据计算这条缝的宽度大概是16微米左右
16微米就是,0.016mm,人的头发直径是0.060mm左右,也就是才头发的三分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相当于光电开关触发了2500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东西,只拆不修,一来没配件,二来不具备维修环境,拆了后码盘上落上粉尘,还不知道多了多少线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500线也就是转一圈产生2500个脉冲这么理解没有问题的吧?

确实就这样理解

关键的是在一个直径20多mm的圆盘上要刻出2500道缝出来,根据计算这条缝的宽度大概是16微米左右

16微米就是,0.016mm,人的头发直径是0.060mm左右,也就是才头发的三分之一
造芯片都是纳米级的了,这个制造起来应该没压力。。

网友G:
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没有下手,我怕是只管拆,不管装

网友H:
这种估计都是无尘车间一体机造得

网友I:
回复 网友E:
估计你这个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距离的,不然有点解释不通

网友D:
是用来计数的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这种拆法,不可能装起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估计你这个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距离的,不然有点解释不通
这个产品用来测速测距吗?
内部使用芯片同时输出+-信号,原用+信号,改-信号也能正常接收,还要咋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