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变频器数字很正常。就是不能设置参数。问厂家厂家强调没有密码。请大师指点

楼主(2025-06-29):
(无正文)

网友A:
就算是加密了,也不至于按键按下没反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按键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换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C:
部分参数设置了使能,必须解锁才能操作。要找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D:
试一下系统初始化

网友E:
恢复出厂试试

楼主:
都操作不了

网友D:
都不能操作的话,不会就是操作面板坏的吧,很多长年不用的汇川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类问题,搞了很久发现是面板坏了。你这种现象,坏了面板也是这样,有可能是某个参数锁定了面板设置,你看看说明书或咨询厂家可能就能解决。

网友G:
先换个面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有两个面板。试也不行

网友H:
电脑软件连接试试看
不行小的直接换个就行了

网友I:
先把你的两个面板在别的机器上试下好用了,再来这个机器上试

楼主:
回复 网友I:
换在别的也不行

网友J:
这款变频器设置有参数保护功能,查一下说明书取消保护功能再试试

网友K:
建议看说明书,某些品牌变频具有锁屏功能,一旦锁屏生效,按任何键都无效,包括初试化,因为锁屏了,屏幕根本不接受初始化。唯有按解屏键,才能解除。

网友L(2025-08-23):
换块主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