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29):
油浸式变压器点检时需要对主要测温点进行红外测温 ,目前想到的有如下主要测温点,大家还有补充的吗  。
1、变压器本体;
2、中性点引线接头;
3、冷却器;
4、油枕;
5、套管三相引出线接头高压侧A、B、C相;
6、套管三相引出线接头低压侧A、B、C相。

网友A:
油浸式变压器点检时,红外线检测差不多就是以这些为主了。还有注意的是  温度 油液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浸式变压器点检时,红外线检测差不多就是以这些为主了。还有注意的是  温度 油液是否正常。
变压器油的温度,有专门 的测温装置  。

网友B:
如果有条件,买个热像仪更加方便,1秒一张温度分布照片,没有遗漏,胜过测几个点,非常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条件,买个热像仪更加方便,1秒一张温度分布照片,没有遗漏,胜过测几个点,非常高效!
对的对的 ,有热像仪

楼主:
干式变压器,运行的条件下如何测量其运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