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30):
单相电机像风机那种,或者流水线那种。三相电机像水泵,流水线皮带电机那种。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一定要加嘛?有些只加了调速器或者变频器?有了变频器和调速器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加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了?最近总线伺服玩多了,电工知识忘了。。。。。

网友A:
用变频器可以不加接触器,不用热继电器。用调速器得加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可以不加接触器,不用热继电器。用调速器得加吧

如果是那种微型单相调速器,也可以不加的

网友C:
用变频器可以不加,其他的加上更好
+1

网友D:
接触器的作用就是使电动机使能,隔离开关和电动机,防止人员送电时电动机直接启动,即带负荷合闸用的。所以你使用软启动、变频、伺服等具有同等功效的都可以不使用接触器。
热继电器的作用就是保护电动机过电流的,功能相对单一。所以你使用变频器、伺服、电动机保护器等更好功效的设备都可以不使用热继电器。

网友E:
热继电器 电流选的合适 还是有些作用的。

网友F:
微型电机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