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6-30):
问题描述:
1.总线扫描RTSys/ZDevelop出现6015错误
2.EtherCat总线初始化失败,报错错误码6015
3.总线初始化报应答包WKC错误

参考现象:

解决方法:
6015是驱动器在扫描时返回的应答报错,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
1.驱动器的固件更新过,通讯周期可能对不上,确定驱动器通讯周期范围,检查是否和控制器周期一致。控制器的总线通讯周期设置范围可通过RTSys软件或者ZDevelop软件的在线命令下发[?*MAX]进行查询;

2.尝试提高控制器的总线通讯周期看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控制器的通讯周期设置可可通过RTSys软件或者ZDevelop软件的在线命令下发指令修改如:[SERVO_PERIOD=2000],设置完成后控制器需断电重启后生效;

3.驱动器的控制通讯方式选择错误,部分驱动器控制通讯方式分为脉冲控制和总线控制,部分驱动器需要手动设置更改控制通讯方式,可通过驱动器的调试软件修改或驱动器控制器面板修改,修改为总线控制;
4.将drive_profile设置值减小,PDO配置减少。
5.驱动器固件问题,咨询驱动器厂商看看能否升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