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1):
昨天修了一台机器。变频器的运转指令由控制面板(单片机)按钮输出给变频器。控制面板(单片机)也可以输出正反转的电压信号驱动可控硅到同步电机,控制其正反转。。目前的问题是只按变频器运转指令的情况下,(不操作同步电机)。变频器在启动的前三秒,同步电机会微微向左转动。用福禄克15b+万用表检测变频器在启动的前三秒确实有一个5-32v的电压跳变,然后慢慢消失。
图为控制面板。

变频器在控制面板(单片机)下方

单独开
同步电机正反转正常。

网友A:
修过这个机的板子,前天有个厂正好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你要确定是干扰还是单片机有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过这个机的板子,前天有个厂正好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你要确定是干扰还是单片机有信号输出?
上次匆匆忙忙看了一下,变频器一启动,前三秒同步电机会左转。启动正常后就不转了。今天客户说发现变频器低速时同步电机抖动。过几天再去看看。

网友B:
变频器工作产生高频谐波干扰电器是肯定的,尤其是国产杂牌变频器,可以加电抗器和滤波磁环试试。

网友C:
这台机以前正常用过没有?如果之前正常的,为什么用到现在才受干扰?

网友D:
这分切机不难修吧,你把变频的电源拆了,另外接到其他的地方,如果现象消失就是你这个分切机的电源部分故障
如果现象还有,可以换一个变频
这种分切机出来的时间也不算短,很多人不想修,早就改成标准化模块组合了,早几年改了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分切机不难修吧,你把变频的电源拆了,另外接到其他的地方,如果现象消失就是你这个分切机的电源部分故障
如果现象还有,可以换一个变频
这种分切机出来的时间也不算短,很多人不想修,早就改成标准化模块组合了,早几年改了几套
逻辑比较清晰,看着不难修,那天有别的维修业务,顺便去看了一下(客户还有配件没发货,没全面试机)。没有深层次的去测试和研究,发帖为了记录和分享,防止遗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分切机不难修吧,你把变频的电源拆了,另外接到其他的地方,如果现象消失就是你这个分切机的电源部分故障
如果现象还有,可以换一个变频
这种分切机出来的时间也不算短,很多人不想修,早就改成标准化模块组合了,早几年改了几套
看来前辈还是经验丰富。客户是买卖二手旧设备的。很多东西他不清楚机器啥情况,买的机器都是多少有问题的,

比如视频这台改的罗七八糟,很多线头没接,美国威牛的张力控制器下面还吊着一个后改的中星自动纠偏。好在客户不着急,凉快了去看一下。

网友D:
分切机主要的组成部分
放卷,放卷纠偏和刹车,主动牵引,上下收卷张力控制,计码器
以上的各个组件都有现成的电控
放卷刹车有电磁刹车和变频或伺服张力控制等模式
主动牵引主要动力是变频
上下收卷张力可以是电磁张力控制或变频或伺服张力控制
吹边主要是中压风机
老机器不想修或修起来麻烦,完全可以改造升级,至于机械部分,一般很少坏,坏的也是传动轴磨损或分切棍疲劳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