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2):
自带电池,GPS或者北斗信号,体积小,信号好,适应高温潮湿环境的定位追踪模块。跟追踪小3用的东西差不多

户外防水,电源能坚持几个月,体积不要太大,
PS:千万别说用啥监控设备,没用,主要是设备都是装在户外,老是被人偷走,报案又没啥用,直接想装在设备内部用。

或者有其他方案大家推荐下。

网友A:
这个很好搞,不就是定位追踪器吗?如果淘宝上买不到,你就去买二手车的车商哪里,哪里大把产品供你选择,什么实时追踪,什么定时开机定位,应有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搞,不就是定位追踪器吗?如果淘宝上买不到,你就去买二手车的车商哪里,哪里大把产品供你选择,什么实时追踪,什么定时开机定位,应有尽有
户外防水,自带电源,能坚持几个月,体积不要太大,譬如100*100*100 ,越小越好。有的话推荐下。

网友B:
车贩子的定位器应该适合你

网友C:
估计某宝上没有你找不到的现实中使用的东西,记得好像有那么一种定位的电池可使用1年,体积越有两节5号电池盒呢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ce,到位,可能是我搜索的关键词不对,跟人员和车辆扯上关系好找点

网友E:
请不要费神了,就电池支持一项你就崩溃了
说车商,那是它有电力供应
不信你买一个试试,反正也不贵
~你不会只需要几个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不不,有的配置时间能持续好久

网友E:
回复 楼主:
买一个试试再说

网友F:
具体数据需要验证的,这种24小时待机的肯定时间不会太久,很多可能是定时多久开机一次提供信号,这种应该使用时间长很多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二手车商的定位器,里面是装了电池,绝对可靠,你可以不相信车贩子的人品,绝不能怀疑车贩子的技术!

网友G:
以前帮同事家的老人配了个. sim卡的, 开始不会用, 电池坚持不住. 后来知道可以远程开启省电. 但是说几个月, 那就不知道了. 老人用的有各种, 手表型的, 手机型的, 日本还有装鞋子底跟里的.

网友C:
大千某宝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二手车商的定位器,里面是装了电池,绝对可靠,你可以不相信车贩子的人品,绝不能怀疑车贩子的技术!
他们用的定位器没用过,既然用电池(没外接电源),能使用多久?真能不间断使用190天中间不吃饭?目前表示怀疑,待机时间?
这类东西用过几代,目前是去年发现的
第一代用电脑,谷歌地图,自己按教程设置,后来被停,就手机卡还能用
第二代是智能手机使用后,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查,还交了200元网站终身使用费,几年后失联,后台告知设备坏了
第三代失效也是告知设备坏
.....
前一代,发现需要用到时,又不能用,网选在ETC公司见到,有行车记录,定位,阉割ETC,并能远程调看,哦还一个功能~导航(需要与手机导航关联)
毫不犹豫购入(花了小500),使用几年,感觉是使用过最好的
去年发现手机不能查看了,(规划导航还可以发到设备),联系客服网站疫情后关闭了,这样手机就不能控制设备的行车记录(包括轨迹),查看行车记录要用读卡器
又在手机上安装个软件,记录行程,还记录着轨迹,车速,就是没定位

这个东西只有用过才能说是不是合适
楼主的情况应该在无外源状况下能坚持多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了几款追评中的中差评,续航确实还是不是太让人放心,续航360天的能坚持2个月就不错了,还有啥待机时间几十年的纯粹就是玩文字游戏。
还没下手,帮朋友找的,让他先整一套试试看。

网友E:
回复 楼主:
待机与终身一样不可信
待机你就理解不开机(那种可以硬断电)
终身就是机器坏了(不排除远程控制),企业不管什么原因倒闭(可能就是没钱剔除这类终身设备).....
见到类似宣传你就做好短期使用

使用锂电池的一定要三个月左右充一次电,否则用时急死你
锂电池,带电解电容的电器,都要定期充电/使用,否则就变成电子垃圾

网友E:
对应你PS的要求,见过这样处理的
设备下线N多时间锁部分功能
见过最狠的,先断很小功能(要手动),再不根据提示联系,再断部分功能,直至瘫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应你PS的要求,见过这样处理的
设备下线N多时间锁部分功能
见过最狠的,先断很小功能(要手动),再不根据提示联系,再断部分功能,直至瘫痪

我这个就是单纯的被偷,都是在农田周边,使用了不到2个月,32台设备被偷了10+套,都是政府项目,报警了都,结果还不知道咋样,指不定就是安装时的熟人作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车商的定位器,里面是装了电池,绝对可靠,你可以不相信车贩子的人品,绝不能怀疑车贩子的技术!
有了解的话推荐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应你PS的要求,见过这样处理的
设备下线N多时间锁部分功能
见过最狠的,先断很小功能(要手动),再不根据提示联系,再断部分功能,直至瘫痪

我这个就是单纯的被偷,都是在农田周边,使用了不到2个月,32台设备被偷了10+套,都是政府项目,报警了都,结果还不知道咋样,指不定就是安装时的熟人作案。
这样的话,你先买几个试试,2月一般都能支撑
只是可能要你偷偷么么的装上
直接买不用卡的,可能还简单点~个人卡数量有限制的

网友H:
电池续航是个问题,如果能充电就完美了。

网友A:
其实这个DPS定位器用电量非常小的,一个纽扣电池,可以待机很久的!表情这种淘宝有卖,但是非常隐秘!

网友I:
治安还是不太好啊,还有盗窃的

网友J:
不是其实楼主需要的时间其实不长啊,可能只需要坚持1个月都够用了,那你买2个不同品牌的,放不同的地方。

网友H:
最后用哪个了,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用哪个了,效果咋样?

没采用,反馈是蹲点抓到了,钓鱼佬组团作案

网友K:
回复 楼主:
钓鱼的来偷设备去卖啊?夜钓空军后顺手牵羊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请不要费神了,就电池支持一项你就崩溃了
说车商,那是它有电力供应
不信你买一个试试,反正也不贵
~你不会只需要几个月吧
定位器品种丰富,有的可以休眠的,一个定位器内置电源可以用几年。

网友L:
儿童防走失定位器,苹果AIR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