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2):
变频器一启动就报过流,我遇到过的有以下几种:
1、负载短路或漏电;
2、主滤波电解电容失容、接触不良(虚焊、脱焊);
3、电源驱动电路不良,如驱动芯片384x驱动能力变弱;
4、电流检测电路故障,误报;
5、软起动电路不良。如充电继电器等;
6、某一相驱动供电滤波电容不良,或驱动电路有问题;
7、逆变输出部分IGBT不良;

还有哪些?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ENC(易能)EDS300-4T0015,出现开机E001,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A:
故障原因挺齐的。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主控板有问题也会导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