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 V4.3安装后打开软件报错

楼主(2025-07-03):
安装在win10系统里的,安装好后打开软件时报错卡住了。。

楼主:
我安装时选择典型模式安装的。安装过程中也没有报错,都正常的。就是装完后打开软件时卡住报错。。

网友A:
确认你已经安装了如下: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你已经安装了如下: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
这些我试着装了4.6.1系统提示已安装了更高版本的,装不了。

网友B:
理论上net framework每个版本都能装,这个特别混乱,程序用到的版本都不同,其他的版本你试着装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你已经安装了如下: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
这些我试着装了4.6.1系统提示已安装了更高版本的,装不了。
可使用微软的.Net Framework修复工具移除所有的.Net Framework的版本,然后在同一页面下下载对应的版本进行安装。
下载页面: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cn/topic/microsoft-net-framework-%E4%BF%AE%E5%A4%8D%E5%B7%A5%E5%85%B7%E5%8F%AF%E7%94%A8-942a01e3-5b8b-7abb-c166-c34a2f4b61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你已经安装了如下: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
这些我试着装了4.6.1系统提示已安装了更高版本的,装不了。
可使用微软的.Net Framework修复工具移除所有的.Net Framework的版本,然后在同一页面下下载对应的版本进行安装。
下载页面: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cn/topic/microsoft-net-framework-%E4%BF%AE%E5%A4%8D%E5%B7%A5%E5%85%B7%E5%8F%AF%E7%94%A8-942a01e3-5b8b-7abb-c166-c34a2f4b612a
清除了也还是装不上4.6.1,准备重新下载一个低版本的V4.1试试

网友C:
软件兼容性差 或者操作系统什么地方冲突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多,软件兼容性差,建议换个电脑及系统试试。

楼主:
或者那位有TM218LDAE40DRPHN 2.0.31.45版本的固件我试着刷进去就可以用V3.1的编程软件编程了。不用装这个4.3了。。

网友E:
我有这个版本的固件,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我下载试一试。。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助,现在固件降级成功了,可以用V3.1连上PLC了。。就是以太网设置好IP后还是连不上。PING网是通着的。。只能用USB线连接,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编程软件中已经把设置好的地址下载到PLC中了。。是通过USB线下载的。在通讯设置中扫不出网络通讯。

网友E:
我印象中早期的M218固件,不支持以太网端口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印象中早期的M218固件,不支持以太网端口下载程序
哦,那和触摸屏通讯是用SL2口走MODBUS吗?以太网还能作啥用?TCP/iP?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印象中早期的M218固件,不支持以太网端口下载程序
哦,那和触摸屏通讯是用SL2口走MODBUS吗?以太网还能作啥用?TCP/iP?
218不都是有2个非隔离的串口吗?一个是RJ45的,一个是两线制接线端子的?

218我用的好像如上面所述不支持网口下载程序,258的可以哦

网口是对外通讯的。

楼主:
M218有没有像西门子系统存储区那种特殊寄存器如SM0.0/0.1上电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和上电接通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1、常通,用TRUE;常闭,用FALSE;

2、上电导通一个周期,声明P_First变量,P_First:=IsFirstMastCycle() OR IsFirstMastColdCycle() OR IsFirstMastWarmCycle();
此示例介绍三个一起使用的功能 IsFirstMastCycle、IsFirstMastColdCycle 和 IsFirstMastWarmCycle。
请在 MAST 任务中使用此示例。否则,可能会运行多次或一次也不运行(在第一个 MAST 任务循环期间可能会多次调用或不调用某个附加任务):
VAR MyIsFirstMastCycle :BOOL; MyIsFirstMastWarmCycle :BOOL; MyIsFirstMastColdCycle :BOOL; END_VAR
MyIsFirstMastWarmCycle := IsFirstMastWarmCycle(); MyIsFirstMastColdCycle := IsFirstMastColdCycle(); MyIsFirstMastCycle := IsFirstMastCycle();
IF (MyIsFirstMastWarmCycle) THEN
(*这是热启动后的第一个 Mast 循环:除了保留变量,所有变量都设置为其初始化值*)
(*=> 初始化所需的变量,以便应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按预期运行*)
END_IF;
IF (MyIsFirstMastColdCycle) THEN
(*这是冷启动后的第一个 Mast 循环:所有变量都设置为其初始化值,包括保留变量*)
(*=> 初始化所需的变量,以便应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按预期运行*)
END_IF;
IF (MyIsFirstMastCycle) THEN
(*这是启动后的第一个 Mast 循环,这里的启动是指热启动或冷启动,以及停止/运行命令*)
(*=> 初始化所需的变量,以便应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按预期运行*)
END_IF;

3、闪烁定时器用Blink功能块或下图,PLC_R.i_x10ms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