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kw电磁加热控制柜

楼主(2025-07-03):
客户有两台,一台是温控不显示。一台是好像主板炸了。好修不?客户让我拉回家研究研究

网友A:
温控不显示一般就是温控器没电或温控坏,这个是标准温控器,买同样型号直接换就可以
炸主板的控制器直接发回去厂家,费用约1500

网友B:
控制箱的图片太少了多给几张看看,那几个圆圆的东西难不成是二极管吗?

网友A:
如果你不想发厂家修,也可网上直接买,前提是你要测量好你的线圈的电感量和线圈的线径然后和对方客服沟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