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4):
抖音上一位博主的视频,变压器侧接地扁铁用电笔测有210V电,卡接地扁铁电流有4A,最终结果是相线接地。、
视频中博主用手摸却不电人,博主给出的解释是人体电阻远大于扁铁的接地电阻。这个有点说不通,变压器侧接地扁铁带210V电就说明大地和接地扁铁之间有210V的电压,由电流4A可算出接地扁铁和大地的电阻为52欧,这个阻值也不小了。同理家用2200W的电磁炉工作时其内阻为22欧,此时用手摸电磁阀的火线端难道就不会被电吗,肯定是会被电的,此时人体电阻不也远大于电磁阀的电阻。
哪位大神能分析其中的原理

网友A:
你见过高压线上停留的小鸟吗?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变压器接地扁铁你可以看做是高压线,你可以是小鸟,就明白了。如果你用手接触电磁路,这时你与电磁炉在电路中属于并联关系,所以就不行。不知这种解释中不中?

网友B:
扁铁对哪里有210V电压?人又站哪里?摸的哪里,形成回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高压线上停留的小鸟吗?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变压器接地扁铁你可以看做是高压线,你可以是小鸟,就明白了。如果你用手接触电磁路,这时你与电磁炉在电路中属于并联关系,所以就不行。不知这种解释中不中?
高压线停留小鸟,小鸟的两只脚没有电压差,而现在的情况是验电笔已经测出来的210V的电压了,所以你的解释不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铁对哪里有210V电压?人又站哪里?摸的哪里,形成回路没?
人站在变压器接地扁铁旁边的地面上,手拿电笔测量接地扁铁,电笔上显示210V,然后用手摸刚刚电笔测量位置,人没有被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铁对哪里有210V电压?人又站哪里?摸的哪里,形成回路没?
人站在变压器接地扁铁旁边的地面上,手拿电笔测量接地扁铁,电笔上显示210V,然后用手摸刚刚电笔测量位置,人没有被电
人体电阻远大于接地铁的电阻,所以人体分得电流也很小,不是不会触电只是电流小没有感觉而已。。

网友B:
数显电笔量的?测的有可能是感应电压,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铁对哪里有210V电压?人又站哪里?摸的哪里,形成回路没?
人站在变压器接地扁铁旁边的地面上,手拿电笔测量接地扁铁,电笔上显示210V,然后用手摸刚刚电笔测量位置,人没有被电
人体电阻远大于接地铁的电阻,所以人体分得电流也很小,不是不会触电只是电流小没有感觉而已。。
说人体电阻远大于接地铁的电阻参考我帖子中说的2200W电磁炉的例子,这个道理说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显电笔量的?测的有可能是感应电压,不准的
接地扁铁有电流流过,并且刚开始零线有电压,处理了相线漏电后零线电压就没了,所以应该不是感应电

网友D:
变压器侧接地扁铁用电笔测有210V电

电笔测量的电压值,你也相信,我是不相信的

抖音上带货的电笔功能五花八门,看评价差评不少的

网友E:
你可以问问城阳
根据你的描述,城阳可能这样解释~推测
变压器侧接地扁铁用电笔测有210V电,这端是变压器次级接地的,另一端电压多少没交代,变压器次级理论220v?这端电压是多少?
最终结果是相线接地,这应该是变压器初级的相线接地了,怎样的接地?没交代,估计又是破皮碰在与地有关某壳上
52欧姆,是基于210V4A算出来的,这个4A就不会是变压器次级回路负载自己的4A,或与相线接到复合的4A,博主也没交代
人体电阻太大,是有一定道理,但人模没反应?或许他的电阻是上限(豆包告诉我人体电阻1000-100000欧姆),相当210mA-2,1mA
理论上,这端接地,与他处在同电位,起码应该再用万用表测一下
次级的另一端拆掉没有?估计没有

你用电磁炉来提问,是电工?你咋不问模电磁炉的地线(包括零线)会不会电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扁铁对哪里有210V电压?人又站哪里?摸的哪里,形成回路没?
人站在变压器接地扁铁旁边的地面上,手拿电笔测量接地扁铁,电笔上显示210V,然后用手摸刚刚电笔测量位置,人没有被电
人体电阻远大于接地铁的电阻,所以人体分得电流也很小,不是不会触电只是电流小没有感觉而已。。
请看看城阳的视频,业主报修漏电,还是试电笔,外壳几十伏
只能说那个博主皮糙肉厚没反应,还缺少实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问问城阳
根据你的描述,城阳可能这样解释~推测
变压器侧接地扁铁用电笔测有210V电,这端是变压器次级接地的,另一端电压多少没交代,变压器次级理论220v?这端电压是多少?
最终结果是相线接地,这应该是变压器初级的相线接地了,怎样的接地?没交代,估计又是破皮碰在与地有关某壳上
52欧姆,是基于210V4A算出来的,这个4A就不会是变压器次级回路负载自己的4A,或与相线接到复合的4A,博主也没交代
人体电阻太大,是有一定道理,但人模没反应?或许他的电阻是上限(豆包告诉我人体电阻1000-100000欧姆),相当210mA-2,1mA
理论上,这端接地,与他处在同电位,起码应该再用万用表测一下
次级的另一端拆掉没有?估计没有

你用电磁炉来提问,是电工?你咋不问模电磁炉的地线(包括零线)会不会电人
我是不是电工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只就事论事,第一点,TN-S系统接地扁铁处的4A电流怎么会是负载自己的4A,肯定是漏电电流
第二点,人体电阻太大你说有一定的道理,接地扁铁和人站的大地有210V,电磁炉的火线和大地有220V电压,一个不电人一个电人,不同意拿电磁炉来比较,你倒是说一下二者的区别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具体到4A问题,或许你将电路图画出来,就不应该是问题~假设前边分析的正确
第二个问题,好像搞电的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到4A问题,或许你将电路图画出来,就不应该是问题~假设前边分析的正确
第二个问题,好像搞电的都懂
总说别人错了,又说不出道理拿不出证据来,这就没意思了

网友F:
变压器侧接地扁铁用电笔测有210V电,卡接地扁铁电流有4A,最终结果是相线接地。、
视频中博主用手摸却不电人.除非博主穿了绝缘鞋,不电人,否则我不相信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站木板上也行,另外有的鞋绝缘很好的,直接摸到220V也没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到4A问题,或许你将电路图画出来,就不应该是问题~假设前边分析的正确
第二个问题,好像搞电的都懂
总说别人错了,又说不出道理拿不出证据来,这就没意思了

能否把完整视频发出来,或者提供那个博主的抖音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站木板上也行,另外有的鞋绝缘很好的,直接摸到220V也没反应
以前公司发过绝缘安全鞋,我做过测试单手摸220v没问题。但下雨天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到4A问题,或许你将电路图画出来,就不应该是问题~假设前边分析的正确
第二个问题,好像搞电的都懂
总说别人错了,又说不出道理拿不出证据来,这就没意思了
总???总的含义是什么
电磁炉火线会电人还要说什么道理?
地线带点210V,不电人只靠人体电阻大而没感觉,恐怕只有你信
试电笔的210V不电人与电磁炉的火线220V电人恐怕只有你这样比较
不是电工没关系,电的基本东西还不知就悲哀了
基础教育再被慢慢篡改,某些网络博主瞎编还少
电气故障分析查找首推城阳,虽然他也带货(平台问题),他的视频真能让人学到东西
感谢版主当年推荐城阳电工修电梯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到4A问题,或许你将电路图画出来,就不应该是问题~假设前边分析的正确
第二个问题,好像搞电的都懂
总说别人错了,又说不出道理拿不出证据来,这就没意思了

能否把完整视频发出来,或者提供那个博主的抖音号
1.28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电工??瑞哥的作品】电力抢修那点事儿 LED灯关上微亮,零线带电 # ... https://v.douyin.com/_aZz40HS1Uo/ d@A.tE zte:/ 02/28

楼主:
回复 网友F:
穿绝缘鞋能防止他被电击,也就能影响用电笔就测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穿绝缘鞋或站木板能防止他被电击,也就能影响用电笔就测电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目前看过n多视频,城阳查问题的思路方法排首位
感谢你当年推出城阳修电梯的视频,观看他的几集维修视频后,也用其推荐的试电笔在某部委立体车库改造中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到4A问题,或许你将电路图画出来,就不应该是问题~假设前边分析的正确
第二个问题,好像搞电的都懂
总说别人错了,又说不出道理拿不出证据来,这就没意思了
总???总的含义是什么
电磁炉火线会电人还要说什么道理?
地线带点210V,不电人只靠人体电阻大而没感觉,恐怕只有你信
试电笔的210V不电人与电磁炉的火线220V电人恐怕只有你这样比较
不是电工没关系,电的基本东西还不知就悲哀了
基础教育再被慢慢篡改,某些网络博主瞎编还少
电气故障分析查找首推城阳,虽然他也带货(平台问题),他的视频真能让人学到东西
感谢版主当年推荐城阳电工修电梯视频
兄弟,我发这个帖子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为什么抖音博主的(接地扁铁)210V用手摸没事,用电磁炉的火线(220V)会电人这个常识和这件事做对比,是为了反驳人体电阻远大于接地扁铁的接地电阻就不电人这个说法,是想知道二者的区别,

网友D:
视频看了几遍,没看懂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头雾水

1.变压器三火一零测得电流3.9A,接地扁铁电流3.6A,接箱体的一零一火电流4.4

2.最后发现好像是其中一火一零都碰到箱体了

搞不懂火线都接箱体了,既然断路器不跳闸,难道是箱子没有接地

应该说无论怎样,变压器这里的总地线不应该带电,难道是接地做的不标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还在纠结电不电人的问题呀
那你最好能试着画出那个博主的电路图,相信你能分析出来他说的是否可信~前提是他没有使用绝缘材料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站木梯子上用电笔,测量火线会不亮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站木板上也行,另外有的鞋绝缘很好的,直接摸到220V也没反应
看什么木板,曾经在木地板上被电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试电笔能测出来,否则这试电笔赶紧扔了
他说的是电压,数值会有不同,试电笔上的电压值只是个参数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他查故障走上层路线,多数是根据现象查基层,用户反应空开合不上(没反应电人?),有几人直插变压器?

火线搭箱体,断路器没跳,是电流不都大,而且搭铁在远端还是箱体上,箱体连地线?此地线通过大地连变压器地线,所以断路器没跳正常

再说他没检测客户侧地线电压是多少,不应该~你都测出变压器侧地线210v

楼主关注的不电人问题,视频中有剧透~他穿的绝缘鞋

这样的商品,也就消磨个时间
可以翻看城阳类似故障查检视频

网友G:
接地排有电,难道这地排和地存在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