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sPLC

楼主(2025-07-04):
永宏PLC软件在win11系统怎么运行,用那个版本的软件,电脑怎么才能与PLC通讯上?

网友A:
V3.32版本
下载地址:https://www.fatek.com/zh-tw/download.php?act=list&cid=58

通讯设置方法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下载软件使用手册。

网友B:
连机,电脑用编程线连接PLC,打开软件,F12连机,设置通讯端口,通讯端口正确一般就能连上了

网友C:
连线对了 端口对了 连接很容易

网友D:
十几年前在台企的时候用过,非常难用,像是三菱和西门子的杂交产品。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这品牌消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在台企的时候用过,非常难用,像是三菱和西门子的杂交产品。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这品牌消失了。。
还好吧,通信伺服都有表格形式,会了还是蛮好使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在台企的时候用过,非常难用,像是三菱和西门子的杂交产品。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这品牌消失了。。

据说加密很强,非常强那种。

接触过一两次,不会用,感觉难用把。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功能很强大,软件很小,只有几M的,通信和伺服填表方式比较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在台企的时候用过,非常难用,像是三菱和西门子的杂交产品。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这品牌消失了。。

据说加密很强,非常强那种。

接触过一两次,不会用,感觉难用把。
 写入识别码,别人就没办法再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