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

楼主(2025-07-04):
深圳精一电控生产一款伺服驱动器,型号是VS400N037用来控制一台油泵,一启动油泵转动,但马上就停下来,伺服驱动器显示A.71故障码,上百度查不到有关资料。有哪位大师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还有A.94这个故障码?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A:
找伺服驱动器的厂家或说明书,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一般外壳上有品牌或电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回复!驱动器厂家深圳精一电控电话打不通,设备厂家宁波海丰朔胶机械有限公司早破产了。

网友B:
怀疑你的编码器线接反了
没看过这个机的手册,一般新装的经常有这个状况

网友C:
深圳精一电控
百度看这个公司目前还是存在的
没有看到官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回复,我也怀疑是编码器的问题,因为驱动器上控制端子PTCP.PTCN这两个应该是编码器电源。5V电压接上就变成了0.5V,这台设备是正常运行的设备,不是新的设备。编码器在伺服电机里边,我没拆过,真是棘手哇!我想让大师们确认这个故障A.71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深圳精一电控官网百度是有,但他们的电话全是空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深圳精一电控官网百度是有,但他们的电话全是空号。
看来不是很正规的企业

网友D:
发个驱动器的图片和铭牌看看

楼主:
这个是驱动器的铭牌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是设备的后半部分

楼主:
这个是控制端子

网友D:
驱动器面板看看

网友D:
控制端子是否一样,如果是,A.71是过载,A.94没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控制端子排列除485通讯AB外,其他都一样。18KW的驱动器带11KW的油泵电机,输出轴用手能轻松转动。用万用表检查电机没有问题。如果确认A.71是过载,那证明驱动器或电机还有问题。我去现场再测量一下。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这是伺服电机

网友D:
A.71伺服驱动器过载,A.94硬件恒速过电流

楼主:
驱动器控制端子PTCP.PTCN是编码器电源,空载5V正常。编码器电源线PN之间阻值240欧,接上电压就变成0.5v这是不正常现象。再有端子CANH.CANL是什么功能。它去另一个控制柜的PLC上,这两线之间阻值40欧。

网友D:
大概建议;(1)过载一般是现场问题较多,如机械、电机、旋转变压器等,如果排除机械、电机,看看旋转变压器是否不良或松动,或他人是否动作过错误接线。(2)A.94硬件恒速过电流,一般是驱动器问题较多,如电流检测电路,驱动电路(包括驱动光藕,驱动供电电解电容等不良)

网友D:
CANH.CANL是CAN通讯端子,最高通讯速度1Mbps由控制板上的J8跳线选择是否连接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D:
编码器供电不良或编码器损坏也出现这现象

网友D:
PTCP.PTCN是电机温度保护

网友B:
找到手册后,看看哪个数据项目,把编码器屏蔽了就可以用了
你这个电机应该是个假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不起是我搞错了,请教你Smertsyn的编码器,型号是TS2640N321E64它的六根线的接线图知道的话发一。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六根线的颜色是黄白,黄,红白,红,兰,黑。

网友D:
六线定义;励磁信号线(REF+、REF-)、正弦信号线(SIN+、SIN-)和余弦信号线(COS+、COS-)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师指导!把这个伺服电机拆开测量了编码器六根线的阻值,励磁是37欧正弦和余弦是43欧应该是正常值,伺服驱动器启动后,电机转了两圈报A.71,测量了电机绝缘没有问题个人认为应该还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确认旋转变压器正确,没见过这设备,能否提供驱动器的驱动电路板图片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左边是驱动板,右边是CPU板

楼主:
左边是驱动板,右边是CPU板

网友D:
回复 楼主:
意思是能否提供清晰的驱动板图片,看能否帮你分析一二

楼主:
左边是驱动板右边是CPU板

楼主:
对不起,上面几个图片都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