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4):
国外电压没有国内稳定,前段时间一国外客户因工业园电压异常导致设备数十个接触器线圈烧毁。想咨询下有没有这样的保护器呀,电压异常时有触点反馈就行。要经久耐用的,输入电压范围可调,网上看了一大堆就是担心质量不可靠。

网友A:
网上看了一大堆就是担心质量不可靠

买个评价好的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家用那种,2P的,超低超高电压 值可调,恢复时间可调。安装在家里应该有小10年了,没问题。

你可用它输出220V,接一个继电器反馈到PLC或者接触器作为保护开关使用。

P1:看了订单,2017.3月买的 70块  山寨品牌,希崖电气。

可调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但是是单相的,只能采集L-N电压

P2:你可以买个带485的导轨式“电表”&“电压采集器”反馈给PLC做逻辑处理,应该可以采集三相电压。

以上2个方案成本都不高

网友C:
有那种过欠压调整的,三相相序保护继电器很成熟的产品了,。串入控制回路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用那种,2P的,超低超高电压 值可调,恢复时间可调。安装在家里应该有小10年了,没问题。

你可用它输出220V,接一个继电器反馈到PLC或者接触器作为保护开关使用。

P1:看了订单,2017.3月买的 70块  山寨品牌,希崖电气。

可调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但是是单相的,只能采集L-N电压

P2:你可以买个带485的导轨式“电表”&“电压采集器”反馈给PLC做逻辑处理,应该可以采集三相电压。

以上2个方案成本都不高
十年前实体店买了一个正泰的100块左右,至今良好

网友D:
既然国外电压不稳定,选择时要考虑其接入电压范围,类似接入电源220(不稳定),你是选200-240的产品。还是选100-240的好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用开关电源做线圈的电源,这个输入电源范围比较大,输出电源比较稳定
但是这个只是解决了线圈的电压问题,你主电源电压不稳定也是会导致你的主回来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用开关电源做线圈的电源,这个输入电源范围比较大,输出电源比较稳定
但是这个只是解决了线圈的电压问题,你主电源电压不稳定也是会导致你的主回来故障
开关电源是直流,换直流线圈的接触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国外电压没有国内稳定,前段时间一国外客户因工业园电压异常导致设备数十个接触器线圈烧毁。想咨询下有没有这样的保护器呀,电压异常时有触点反馈就行。要经久耐用的,输入电压范围可调,网上看了一大堆就是担心质量不可靠。
那就买进口的相序保护器,一般带欠压、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