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设备电流问题

楼主(2025-07-05):
我们有几台高温箱,很肯定发热棒是阻性负载,每台设备有2条3kW的发热棒,在厂里测试时每条加热棒电流是13A左右,后面发货到国外,共5台设备,当地电压是415V左右,客户反馈实测电流才9A多,这个电压升高电流反而下降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且升温速率的确慢了很多

网友A:
加热管的电压?接法?220V分别接两相??用户是不是没接零线?

网友B:
最好画个图出来,是怎样的接法,这样才好分析

楼主:
加热部分电路是这样的,零线应该是接了的,要不然我控制回路不可能通

网友A:
你用调功器?电流肯定会变化的

网友C:
加热器没用过,电机同功率电压升高电流肯定降低了
图片中的这个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热器没用过,电机同功率电压升高电流肯定降低了
图片中的这个是啥

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调功器?电流肯定会变化的

不像调功器,应该就是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热部分电路是这样的,零线应该是接了的,要不然我控制回路不可能通

电阻值应该是220/(3000/220)=16.17欧

从你的图纸来看,无论接不接零线都不应该才9A电流

就算不接零线,相当于两个电阻串联接415V,应该也有差不多13A才对的

楼主:
不是调功器,是固态继电器,而且核实是在全速升温过程中测的电流,所以我有点匪夷所思,之前是怕电压升高电流变大,现在是反着来了。而且升温速率的确慢了很多。

网友A:
加热管温度高了,发热丝电阻增大,电流就小了,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D:
如果零线断开这个电流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零线断开这个电流差不多

就算零线断开也不至于,在国内每条电阻的端电压220

国外415,就算没零线,相当于两条电阻串联,每条也有207

网友E:
即使不接零线大概也有12a左右,415v电压是空载电压吧,加上负荷后电压降低了

楼主:
现在在请那边量下R,S,T对N线实际电压,想不出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D:
无头公案。最后结果是测量不准
猜的

网友F:
控制模式?比如PID-TPO
9A测量时离目标温度有多远~有手动方式切到手动试试
具体说升温慢可能是心急

网友G:
AI查询复制黏贴的结果,现在都差AI了!
出现电压升高但电流下降,同时升温速率变慢的现象,核心原因在于负载功率与电压的匹配关系,结合阻性负载的特性可以清晰解释,具体分析如下:一、阻性负载的核心特性:功率、电压、电阻的关系阻性负载(如发热棒)的核心参数是电阻(R),其功率(P)、电压(U)、电流(I)的关系遵循欧姆定律和功率公式:电阻公式:\(R = \frac{U}{I}\)功率公式:\(P = U \times I = \frac{U^2}{R}\)对于同一发热棒,电阻 R 是固定值(忽略温度对电阻的微小影响),因此: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P \propto U^2\));电流与电压成正比(\(I \propto U\))。二、工厂测试与国外使用的参数对比1. 工厂测试条件(假设电压为国内常见的 380V)单条发热棒功率:3kW(额定功率,基于工厂测试电压设计)实测电流 13A,可反推电阻:
根据?\(R = \frac{U}{I}\),若工厂电压按 380V 计算,\(R = \frac{380V}{13A} \approx 29.2Ω\);
验证功率:\(P = 380V \times 13A \approx 4940W\)(此处可能存在工厂测试电压并非 380V 的情况,实际应为发热棒额定电压下的 3kW,推测工厂测试电压可能为 220V,见补充说明)。2. 国外使用条件(电压 415V)单条发热棒电阻 R 固定(约 29.2Ω),此时电流:
根据?\(I = \frac{U}{R}\),\(I = \frac{415V}{29.2Ω} \approx 14.2A\)?
但客户实测电流仅 9A,明显低于理论值,核心问题出在发热棒的额定电压与国外电压不匹配。三、关键原因:发热棒额定电压与实际使用电压不匹配1. 发热棒的额定电压应为 220V(而非 380V)若发热棒额定功率 3kW,额定电压为 220V(国内常见单相电压),则其电阻:\(R = \frac{U_{额定}^2}{P_{额定}} = \frac{220^2}{3000} \approx 16.1Ω\);工厂测试时,若用 220V 电压供电,电流?\(I = \frac{220V}{16.1Ω} \approx 13.6A\),与 “实测 13A” 基本吻合(误差为正常测量偏差)。2. 国外 415V 电压下的实际表现当 220V 额定的发热棒接 415V 电压时,理论电流应为?\(I = \frac{415V}{16.1Ω} \approx 25.8A\),但客户实测仅 9A,这显然矛盾,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
国外使用时,发热棒的连接方式发生了变化(如由单相改为三相星形 / 三角形连接),导致实际加载在发热棒上的电压低于 415V。四、连接方式导致的电压分配问题(最可能的原因)1. 国内工厂测试:单相 220V 供电单条发热棒直接接 220V,电压匹配,功率 3kW,电流 13A(符合?\(I = 3000W / 220V \approx 13.6A\))。2. 国外 415V 为三相电压(线电压)若客户将设备接入三相 415V 电网,且发热棒采用三相星形连接(常见于三相设备),则加载在每条发热棒上的电压为相电压:
三相线电压 415V 时,相电压?\(U_{相} = \frac{415V}{\sqrt{3}} \approx 240V\);此时单条发热棒的实际电流:\(I = \frac{240V}{16.1Ω} \approx 14.9A\),仍高于客户实测的 9A,需进一步分析。3. 更可能的连接错误:电压相序或负载分配问题若 5 台设备共用三相电,且三相负载分配不平衡,可能导致部分发热棒实际加载电压低于相电压;或客户误将发热棒接成三角形连接(仅适用于额定电压 380V 的负载),但 415V 线电压下,三角形连接会导致单条发热棒电压高达 415V,电流会远超额定值(甚至烧毁),与客户描述不符,因此排除。4. 最终结论:实际加载在发热棒上的电压低于预期客户实测电流 9A,反推实际加载电压:\(U = I \times R = 9A \times 16.1Ω \approx 145V\);
该电压远低于 415V 或 240V,可能是由于:设备接线错误(如串联了额外电阻、接触器未完全导通导致分压);三相电网中某相电压异常偏低;发热棒因长期使用或运输损坏,电阻异常增大(但 5 台设备同时损坏的概率极低)。五、升温速率变慢的原因升温速率由实际功率决定,功率越低,升温越慢:工厂测试时,单条发热棒功率 3kW(正常工作);国外使用时,单条发热棒实际功率?\(P = 415V \times 9A \approx 3735W\)(若按实际加载电压 145V 计算,\(P = 145V \times 9A \approx 1305W\)),远低于额定 3kW,导致升温变慢。六、解决建议检查接线方式:确认发热棒是否正确接入三相电网(星形连接时相电压应为 240V 左右);测量实际加载电压: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发热棒两端的电压,而非电网总电压;核对发热棒额定电压:查看发热棒铭牌,确认其额定电压是 220V、380V 还是其他,确保与使用电压匹配;排查电路故障:检查接触器、导线是否接触不良(接触电阻过大会导致分压,降低实际电压)。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核心并非 “电压升高导致电流下降”,而是实际加载在发热棒上的电压因接线或电路问题降低,导致电流和功率下降,最终表现为升温变慢。

楼主:
晕,没事了,纯粹是沟通上的问题,我们刚好有批新设备到了客户那,结果没想到客户问的是几年前另一批设备的情况,那批设备电流的确要小一些。

网友H:
没有零线真的可能
230/R *2 = 13A  R=35欧(约)
415/2R (线电压) = 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