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25-07-05):
如图,流经3个电阻的电流应该是多少?不会算了

网友A:
豆包答案,但貌似不准确

网友B:
先算电压,然后就可以得出电流了,。

实际不会出现这种接法,中性点会接N,不然偏相,三相电流不均

楼主:
中心点没有接零,只是好奇想知道怎么算出这种电路电流

网友C:
中心点肯定有电压  直接电压除电阻肯定不对

网友D:
星三角变换一下再算

网友E:
三个电阻不一样,肯定会偏相,不能用220V来计算

网友F:
若为角(△)连接,三相负载的相电压等于线电压,即  U_{相}=U_{线}=380V  。

根据欧姆定律  I = \frac{U}{R}  ,分别计算各路电流(相电流):

-  L1 与  L2 间负载电流  I_1 = \frac{U_{线}}{R_1} = \frac{380}{1} = 380A
?
-  L2 与  L3 间负载电流  I_2 = \frac{U_{线}}{R_2} = \frac{380}{2} = 190A
?
-  L3 与  L1 间负载电流  I_3 = \frac{U_{线}}{R_3} = \frac{380}{3} \approx 126.7A

而线电流与相电流关系为  I_{线}=\sqrt{3}I_{相}  (对称负载时,本题负载不对称,需用基尔霍夫定律计算线电流 ),若需线电流,需对各节点列电流方程求解,仅相电流可按上述欧姆定律算,因是角接,相电压等于线电压 380V 。 若要准确线电流,需结合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对三个节点分别分析电流流入流出,因负载不对称,计算稍复杂,不过相电流是上述结果。

简单说,角接时,每相负载两端电压是线电压 380V,相电流用  I = U/R  ,线电流需进一步用 KCL 结合相电流算,若只要相电流,就是上述 380A、190A、约 126.7A 。

网友G:
用AI,设定中性点不接地条件,算出来分别是:121.2;136.6;97.3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AI,设定中性点不接地条件,算出来分别是:121.2;136.6;97.3
这组数据是不是抄错了~感觉

网友H:
A相电流(R1=1Ω):

≈150.6A

B相电流(R2=2Ω):

≈124.6A

C相电流(R3=3Ω):

≈91.4A

用deepseek算的,这中性点漂移问题计算起来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