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编程软件的plc驱动有问题

楼主(2025-07-05):
谁有昆仑通态MCGS嵌入版7.7(1.7)安装软件 ,我的软件的设备窗口了PLC驱动总是安装不上,手动添加也不好用,我的电脑系统是windows10,谁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打开建立了一个工程 是可以的
win10 系统

网友B:
开始是不是打开既有的程序?

网友C:
有可能是打开了其他人的工程,驱动构件安装路径与你电脑不同

网友D: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官网应该可以下载的

网友E:
https://pan.baidu.com/s/1TkeCyvT7Rdw-CrhiwdhLLQ?pwd=KLTT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oNSVH-7Tl0srxWTuMQj8g?pwd=vlcv
提取码:vlcv三菱FX-3U 基础视频教学,百度网盘链接
里面找找看
前天下载后还剩余一部分
今天百度网盘怎么也打不开
登录也不行

楼主:
是软件的问题,重新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