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好坏测量

楼主(2025-07-06):
这是客户的80kw电磁加热。第一次修,电容炸裂。检查至igbt,12,23的续流二极管都正常。两只igbt。12间用指针万用表10k档加手指可以触发,并保持。13间用指针万用表10k档加手指可以触发,并保持。

电桥测量结电容和D值。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我有个1000v的摇表如何打耐压害怕打坏了一个模块340元,谢谢.

网友A:
简单;(1)注意注意!确保摇表输出电压是DC直流电压 (2)注意注意!确保2,6脚和4,5脚百分百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1)注意注意!确保摇表输出电压是DC直流电压 (2)注意注意!确保2,6脚和4,5脚百分百短接

1000v摇表咋样,电压高不?

网友A:
标注1200V耐压的IGBT实测都高于1200V,所以1000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1)注意注意!确保摇表输出电压是DC直流电压 (2)注意注意!确保2,6脚和4,5脚百分百短接

1000v摇表咋样,电压高不?
2和7是通的,所以短接45和67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1)注意注意!确保摇表输出电压是DC直流电压 (2)注意注意!确保2,6脚和4,5脚百分百短接

1000v摇表咋样,电压高不?
2和7是通的,所以短接45和67就可以了对吧
学习了,手里还有几块这样的东西,也不知好坏。这样可以试试

网友C:
这个玩意不好搞

网友D:
需要这样测耐压吗?使用专用的IGBT触发测试导通应该就可以大致判断好坏了

网友E:
你这个旧模块要340元?这么贵吗?

网友F:
建议还是不要用摇表,耐压测试正常应该选择那种专用耐压测试仪,内部应该都是大电压,小电流。

网友G:
测使这个东西用线性可调电源比较方便,调好电压和电流用手指可以触发。

网友H:
模块为什么要打耐压?上面厂家丝印清晰,打模块耐压是为了证明自己技术特牛逼,技术已经超越模块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