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7):
昨天和做液压配件的探讨了一下
老板说超过每分钟60次都不要想
电磁阀换向来不及
 今天我设想,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驱动机械式换向阀
达到每分钟击打140次左右
下一步买材料
PLC写一个程序测试一下看看效果

原贴内容

客户提出来一个要求
用一台机械手取圆片形产品。
放到一个可旋转的工位上。
在圆片形产品上锤击一个一个点,
比如说产品直径300,
先在直径80上锤击一个点,
再旋转任意度数,再锤击一个点,
360度旋转结束,
继续在直径100处锤击,旋转,锤击
直到锤击到最外圈。
锤击的压力大约几百公斤,
如果使用液压伺服电机控制,
PLC和电磁阀达到每分钟200次,
估计速度有点跟不上,
我考虑油缸上升用一个两位四通电磁阀,
下降也用一个两位四通电磁阀。
来减少电磁阀换向时间,
即在液压油缸,
还没有到上升或者下降接近开关位置,
提前开启反方向电磁阀,
因为检测接近开关和打开电磁阀都需要时间,
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140次/分钟?估计气动、液压都跟不上,是否考虑用旋转凸轮?频率可考虑控制凸轮速度?

楼主:
蜻蜓点水一样产品击打装饰效果
稍带整型
压力速度控制一下
要求不像拉伸剪切那样
一点力都不能差
我想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
伺服电机带动机械换向阀强制转换了

网友B:
旋转任意度数?
应该是一个既定角度吧

上下捶打使用伺服电机带动凸轮按一定可调速度捶打,使用弹簧复位锤头
产品按一定可控速度转动,完成一周后,产品径向移动一个距离,进入下周的捶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角度由客户设置
打一圈N个点
再径向移动设置的距离打一圈
击打的力度速度需要调节
其他没有要求

网友C:
不能一次完成击打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几十个点一次完成不现实
产品有大有小
小的直径150 大的直径600
像锅盖一样的产品
还要用升降控制击打位置高度

网友D:
今天我设想,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驱动机械式换向阀
达到每分钟击打140次左右

机械式换向阀和油缸能做到每分钟140次?

能否考虑用普通电机加个凸轮什么的机构来驱动机械式换向阀

用步进和伺服,感觉没必要吧

网友B:
产品是一个平面,还是像章丘铁锅~不会是要抢章丘铁锅工人的饭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油缸移动速度依据油泵排量问题不大
我们用注塑机开启一个动作,几百mm很快就完成了
其他电机控制没有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方便
响应速度要快
动作位置要精确
至于油缸最后出力一瞬间
按照系统设定的压力和速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点类似那玩意
大师太聪明了

网友E: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旋转启停也要时间,来回调调敲击时间周期也不够。

网友F:
这个打击速度,你干脆上个筋膜枪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选择的角度很小
直径600每个点就几度
检测信号有一定延时
打击行程甚至可以调更小
5mm 或 10mm也行

网友G:
貌似这个东西有很多厂家用4轴的数控系统做,用刀具切削一个点

网友H:
其实这么单一的动作,用凸轮机构是最简单快捷的。

楼主:
要求不一样
压力速度动作要控制一下
关键是接触部分
其他要求不高
所以还是液压伺服比较适合

网友I:
坐等楼主最终结果如何?

楼主:
定了40X50的油缸
准备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F:
空气锤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空气锤动作次数就可以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