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25-07-07):
像这种三相温控仪,正常时会三相循环显示温度(另一视频),现在坏掉了二相不显示了。这种故障现象_是温控仪问题还是传感器问题,请教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A:
找出说明书,可能有人无意按了某个键,改变了显示模式

网友B:
按一下上下箭头键看看有没有反应,或者断电重启看看

网友C:
像是设置问题,设置成只显示第二组温度

网友D:
我看表的最大灯(max)是亮的,先按下下箭头键(最大/巡回)试试,如果按后最大灯熄了可能就进入巡回显示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二位老师,按照你们的提示,问题故障已基本解决正常了不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