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7):
PC发送运动指令却不运动的原因

排查方法:
1.排查控制器BASIC程序是否不断地调用停止指令,可通过清零上次停止原因观察;
2.检查基础轴参数的配置,是否存在UNITS太小、ATYPE=0、SPEED=0等配置;
3.排查是否一直下发同一个绝对位置指令;
4.查看轴状态有无报错(ZAux_Direct_GetAxisStatus),如果报错则可排查是否碰到限位、常开常闭传感器是否对应(需进行信号反转);
5.排查轴是否使能、电机刹车是否关闭、伺服电机是否已经报警、联轴器的皮带轮是否有松动、电机是否堵转;
6.检查硬件接线,如检查脉冲轴差分/单端接法是否正确,万用表测导通;
7.脉冲轴接法,检查INVERT_STEP脉冲模式设置是否设置正确,默认脉冲方向模式;
8.打印运动指令返回值,是否可正常返回成功值;
9.排查驱动器限位是否已生效,建议用驱动器软件手动运动排查是否运动正常;
10.排查驱动器高速线和低速线切换时是否存在引脚不一致的情况、并且驱动器参数是否需要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