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7):
今天设计电路,有7个伺服驱动器,分别是2个100W(1.5A) 3个400W(4.5A)  2个1000W (10.5A)  额定合计电流是3+13.5+21=37.5A。
请问一下如何选断路器和滤波器呢?根据37.5A来选吗?但是37.5A是额定电流,设备实际运行中,能否达到驱动器的额定电流呢?还是说用钳形电流表打实际的总电流,根据钳形电流表的显示来选择。滤波器和空开是不是选一样大的呢?
10分悬赏,已用3分

网友A:
不光看总电流,还要看伺服的使用率,然后大致估计个系数

网友B:
一个用电器用一个开关
手册上就有选型,不用自己选

网友C:
总共3400W,除以220,15.5A

20、32都可以,没有合适的配件情况下40、63也能顶

断路器主要是防止短路的,大一点也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我刚开始不知道,按额定电流去选,结果被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阁下哪个公司,一个伺服配一个断路器,我只能说真牛皮,华为,比亚迪,宁王都咩有这样用的。可能日本三菱本部可能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伺服驱动器不能用功率除以电压的,这个负载不是电阻负载。只能按额定电流去选,但实际运行又基本达不到额定电流。所以目前我感觉就只能用钳形电流表去测总电流。以后只能靠经验设计,这东西无法准确估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伺服驱动器不能用功率除以电压的,这个负载不是电阻负载。只能按额定电流去选,但实际运行又基本达不到额定电流。所以目前我感觉就只能用钳形电流表去测总电流。以后只能靠经验设计,这东西无法准确估算。

就算按额定,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吧

100W的电机,220V的电压,怎么也不会有1.5A电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我刚开始不知道,按额定电流去选,结果被吊了。。。。。

领导啥意见,不按照额定去选,我们怎么知道实际电流多大?

网友E:
三菱750w及以下伺服是支持单相220V电压的,1kw的伺服要用三相200V电压,既然这样那都用三相200V电压,我一般就是3400W/200V=17A,这样计算下来和额定电流差不多,还有本身伺服也不是一起动作的,也不会满负荷运行,滤波器在放大一点选25A足够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伺服驱动器都是一个配一个断路器的,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F:
伺服周边电气选型,手册上都有,这都是官方推荐选型,绝对权威。

网友G:
比额定电流大百分之30到50就行
伺服电机都有过电流检测

网友H:
正常一个伺服一个断路器 适当大点。

网友I:
问一下楼主,你用钳形表钳伺服电流准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