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7):
【有地线差点被电死,视频看到一半你能猜到故障原因吗?-哔哩哔哩】
https://b23.tv/qgEJGqu

楼主:
【严重的电路故障往往都有含金量较高的原因-哔哩哔哩】
https://b23.tv/P56OKTg
跳漏保,不电人,意外收获

楼主:
【客户报修一个疑难故障,到现场我懵圈了,差点捡个大漏!-哔哩哔哩】
https://b23.tv/x5jt41d
再看这个视频前部分,笑了

网友A:
干多了遇见的就多了,千奇百怪的电路故障,归根结底都是违规造成的

网友B:
没看视频
发生触电的根本就是有电流流过你的身体

网友C:
津津有味的看完了,保证不笑

网友D:
绝大部分故障都是瞎搞出来的,电器件本身问题导致的数量极少

网友E:
就这个月6日帮我侄儿处理家庭电路,装修完已经正常用几年了,说阳台洗衣机插座没零线。去了倒查线路,前路在书房,线路看着没问题,就是量不通。拆开绝缘胶带,电线绞结也看着还就将,问题就是不通。仔细看结果是部分绞结到绝缘层上了。问题是还正常用了几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月6日帮我侄儿处理家庭电路,装修完已经正常用几年了,说阳台洗衣机插座没零线。去了倒查线路,前路在书房,线路看着没问题,就是量不通。拆开绝缘胶带,电线绞结也看着还就将,问题就是不通。仔细看结果是部分绞结到绝缘层上了。问题是还正常用了几年了。
这种故障就是说连没连接好,说没连也能通,就是碰触连接吧。通常带小功率的没问题,例如照明灯能亮,但是功率一大就不行,现象就是没电。

网友E:
这个怎么说万用表就是量不通了,但是用了几年了。就是没连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月6日帮我侄儿处理家庭电路,装修完已经正常用几年了,说阳台洗衣机插座没零线。去了倒查线路,前路在书房,线路看着没问题,就是量不通。拆开绝缘胶带,电线绞结也看着还就将,问题就是不通。仔细看结果是部分绞结到绝缘层上了。问题是还正常用了几年了。
不能理解

网友G:
是胶把地线的金属导体粘住了,所以实际没连接吗?没咋看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这个月6日帮我侄儿处理家庭电路,装修完已经正常用几年了,说阳台洗衣机插座没零线。去了倒查线路,前路在书房,线路看着没问题,就是量不通。拆开绝缘胶带,电线绞结也看着还就将,问题就是不通。仔细看结果是部分绞结到绝缘层上了。问题是还正常用了几年了。

我见得多了,很多没有电工证的人去接活,拉电线。但凡去学校培训几天都不至于接成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