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板坏了

楼主(2025-07-08):
主板坏了,各位大神是怎么解决?自己水平有限。修不了。大家是直接购买主板还选择维修呢

网友A:
直接购买变频器

网友B:
功率大,就换主板,功率不大,直接换变频了

网友C:
坏了就修,国产的变频器电路比较简单,基本都能修好
你这个板子估计也就1.5KW以内,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D:
整个变频器换了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了就修,国产的变频器电路比较简单,基本都能修好
你这个板子估计也就1.5KW以内,没有维修价值
你估计错了,7.5kw

网友E:
什么故障?

网友F:
当地没有变频器维修点么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这样性价比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eeprom读写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个变频器换了也没多少钱;
修修比较经济

网友E:
(1)同型号的空白存储器换上去看是否显示正常,如果显示正常就重新设置下参数即可。
(2)看厂里有没有相同系列型号的变频器,如有就把好的变频器存储器数据拷贝(复制)到新的空白存储器上即可。

网友G:
不是特殊 高端的应用 找个普通国产变频器 换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H:
非定制机型一般都可以处理,就是时间精力允许不允许了。毕竟小功率尤其国产的处理其他要麻烦根本不值得维修。

网友I:
看用多久了,超过3年的建议直接换吧

网友J:
基本上都是自己修好了老有成就感了

网友F:
我以前也是啥都自己修,直流电机驱动器,变频器,PLC等等,但是效率太低了
你总不能把全部的钱都赚了,这样圈子会变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也是啥都自己修,直流电机驱动器,变频器,PLC等等,但是效率太低了
你总不能把全部的钱都赚了,这样圈子会变小的
说的很对,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暂时活不多先接住顾个温饱。以后慢慢做自己擅长和主攻的事

网友C:
都提示你换个EEPROM了

网友K:
自己维修的话上面的防水胶很难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