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8):
开关变压器的引脚线左侧碎裂断四根,这个应该是531v测断了一根在最根部里面。另外两根应该是自励绕组,还断了一根是公共绕组。磁芯也撞碎。很难修复。网上买不到同型号开关变压器,开关管引脚断两只(这个好解决)。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看功率也不大,看做工,也是山寨品牌的,换个变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也不大,看做工,也是山寨品牌的,换个变频吧
7,5的变频器,价格挺贵的。客户不舍得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也不大,看做工,也是山寨品牌的,换个变频吧
7,5的变频器,价格挺贵的。客户不舍得换
必须修, 联系厂家看能不能买到,要不闲鱼找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也不大,看做工,也是山寨品牌的,换个变频吧
7,5的变频器,价格挺贵的。客户不舍得换
必须修, 联系厂家看能不能买到,要不闲鱼找个板
全网只有一家卖得,还是二手。1400多

网友B:
磁芯碎了只能看闲鱼,如闲鱼没有又非得一定要修,是可以的,其实手绕高频变压器比手绕工频变压器既省时又省力

网友C:
5楼回复确实如此!

网友D:
1400也是可以买一个同样功率的新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物以稀为贵

网友A:
不是走通讯,干嘛不用其它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走通讯,干嘛不用其它的换?
客户想省钱解决,维修解决。我也说给他换个变频器,满足你要求即可

网友D:
你的恒压供水一般也是外部控制,不是通讯控制,用其他的牌子换没啥问题,就是设置数据和花点时间调试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