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对PLC行业的影响

楼主(2025-07-09):
仅为个人观点,抛砖引玉吧

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的影响

1  AI编程

PLC编程语言归根揭底都是基于文本的

AI可以根据客户准确需求描述,生成PLC程序,人工进行下载和调试即可。

2  PLC控制程序优化

这是指将AI算法直接塞进PLC的内核,改变控制逻辑和运行方式。

特点

AI直接参与控制决策,比如自适应PID控制、模型预测控制、强化学习控制等。这是“硬核”AI和PLC的结合。

挑战

这种融合对PLC的硬件和软件架构要求极高,得解决计算资源、算法复杂性、实时性和安全性等难题。

3 PLC集成AI功能

用PLC设备运行AI模型,对PLC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再反馈给PLC或上位系统。

边缘侧运行AI模型,既减轻了PLC的压力,又能搞定更复杂的AI任务,比如预测性维护、过程优化和质量检测。

4 PLC集成AI视觉功能

PLC集成图像接口,结合机器学习和边缘计算技术,可以通过分析相机和视频捕获的图像来构建和监控AI视觉模型,以更好地发现生产缺陷。

5 PLC集成AI运控功能

PLC集成运控接口,结合机器学习和边缘计算技术,通过视觉,传感器等输入,进行智能运动控制,可以做到非编程控制。

特别适合于非特定环境的运动控制

网友A:
PLC可能还需时日
DCS,单片,std.....可能最先介入
PLC可能局部接入

网友B:
目前最大的好处是查资料方便了

网友C:
没个十年八年,根本影响不了。。现在查一些资料很多都是错的,不用的AI给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D:
AI都是需要大量的数据投喂,但是很多投喂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I都是需要大量的数据投喂,但是很多投喂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我感觉实际上就是它去网上帮你搜索,然后整理一下再给你看

下图这个是我根据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5273 去收答案,给的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I都是需要大量的数据投喂,但是很多投喂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我感觉实际上就是它去网上帮你搜索,然后整理一下再给你看

下图这个是我根据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5273 去收答案,给的结果

感觉它说了很多,但又啥都没有说。

网友G:
写一些文档的作用还是凑合的
编程大部分估计还差点劲

楼主:
现在AI编程已经很厉害了,能够节省85%的人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AI编程已经很厉害了,能够节省85%的人工

你这个85%是怎么得出来的?有行业数据支撑吗?

以下是AI的答复:
使用 AI 编程工具(如 Copilot、ChatGPT 等)的效率提升因项目类型、团队技能水平和使用方式而异,目前行业数据显示节省的人工成本大致在 20%~70% 之间。

网友H:
1.像c#,python AI的准确率很高,常规的程序复制下来小改几下就能用,PLC的差不少,因为电气工程师没有在网上贴代码的习惯,梯形图更是无法生成。再说生成的程序你敢直接用?2.我觉得塞不进,常规的PLC性能太差了,影响实时性。3.有可能但意义不大,还是PLC的运算性能太差。4也一样,视觉吃运算资源。5的话AI的实时性不够,PLC运算能力也不够。对常规人员来说也就是查手册,写个初步的程序框架,启发下编程思路这些作用
引用 楼主:
仅为个人观点,抛砖引玉吧

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的影响

1  AI编程

PLC编程语言归根揭底都是基于文本的

AI可以根据客户准确需求描述,生成PLC程序,人工进行下载和调试即可。

2  PLC控制程序优化

这是指将AI算法直接塞进PLC的内核,改变控制逻辑和运行方式。

特点

AI直接参与控制决策,比如自适应PID控制、模型预测控制、强化学习控制等。这是“硬核”AI和PLC的结合。

挑战

这种融合对PLC的硬件和软件架构要求极高,得解决计算资源、算法复杂性、实时性和安全性等难题。

3 PLC集成AI功能

用PLC设备运行AI模型,对PLC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再反馈给PLC或上位系统。

边缘侧运行AI模型,既减轻了PLC的压力,又能搞定更复杂的AI任务,比如预测性维护、过程优化和质量检测。

4 PLC集成AI视觉功能

PLC集成图像接口,结合机器学习和边缘计算技术,可以通过分析相机和视频捕获的图像来构建和监控AI视觉模型,以更好地发现生产缺陷。

5 PLC集成AI运控功能

PLC集成运控接口,结合机器学习和边缘计算技术,通过视觉,传感器等输入,进行智能运动控制,可以做到非编程控制。

特别适合于非特定环境的运动控制

网友I:
说白了就是大型数据库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这样的,不是简单的数据库调用问题
传统的编程都只能面向封闭性问题
AI可以面向开放性问题

楼主:
AI对应不同的编程语言,可能效率不一样吧.
估计PLC编程语言投喂的最少吧,毕竟没有那么大的样本

网友J:
AI确实很利害,在网上搜不到的答案我都是问AI

楼主:
大型数据库调用仅适合封闭性问题
AI可以解决部分开放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