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9):
自定义通讯,GET #读取字符一直等待或print#写入无反应

问题描述:使用GET #读取字符数据一直等待;print#写入无反应

排查方法:
1.检查串口参数读取是否正常,检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串口号是否正确,可以通过?*SETCOM查看当前的所有串口配置;
2.打开设备管理器,检查有无设备,检查串口端口号是否正确,检查驱动是否安装正确;若是232转usb,检查是否安装USB接口的驱动或查看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3.检查RS232串口线接口与控制器接口是否对应得上;
4.检查串口线是否有问题,是否是交叉线,排查串口线是交叉线还是直连线;
5.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是否正常;
6.通讯任务推荐使用单独任务执行;
7.增加延时判断是否超时接收;
8.上述几点检查无问题后仍无法连接可能是串口损坏,需更换串口线;

解决方案:GET#推荐使用语法3,4来进行操作,会返回读取到的字节数;使用语法1,2时,一直没读取到数据时会进行等待,程序易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