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09):
现场的网络是上述这样的有2个HMI GOT1000 和GOT2000.本来现场是2个欧姆龙温控器现在新增一个一共3个,2个触摸屏要同时读取这三个温控器,GOT2000的驱动设置是上面所述,I/F我不确定因为是有改动过的。
GOT1000的配置是图上都能确定下来的,现在新增的一个温控器,要在2个HMI上都新增点位,我不确定got2000是怎么拉取数据的, 因为软件上两个HMI要连接的信号都是关联欧姆龙的,为啥网络图上GOT2000只连三菱的PLC,然后got1000是直接读取的欧姆龙的变量吗,还是通过三菱和传感器通讯,然后再有HMI读取上,我不懂的是这个新增的温控器,在原有的网络架构上,是不是可以由HMI直接去读取,不需要经过三菱PLC,程序我放到链接上了,麻烦懂的大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232能连3个温控器?
485还差不多吧 不同站号区分

网友B:
从程序来看GOT2000也是直接读欧姆龙温控器数据的

但根据你画的图来看,GOD2000应该是不能直接读取的,需要通过PLC转接才行

网友C:
根据你画的示意图,FX3U-422BD显然是不可能与三个温控器通信的,肯定是HMI2去和温控器通信的

网友D:
你的硬件都标注了,2000连接1个232,1000连接1个232,需要添加第三个的话,需要增加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