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kw电磁加热控制柜试机

楼主(2025-07-11):
家里没有三相电,用的220变380v。没有电磁线圈,用两只220v灯泡串联做假负载。

网友A:
你这个灯闪是正常还是有问题?一般不是修变频用灯泡做假负载吗?假负载亮说明变频器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灯闪是正常还是有问题?一般不是修变频用灯泡做假负载吗?假负载亮说明变频器有问题吗?
厂家说没有接线圈一种正常的保护

网友B:
灯泡应该是接在保险的两端吧,作用是保护功率管,线圈是要接的
正常现象是灯泡不会是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应该是接在保险的两端吧,作用是保护功率管,线圈是要接的
正常现象是灯泡不会是全亮
没有线圈只能接两个灯泡串联,充当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