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1):
上次两台拉走。客户又拉来一台80kw电磁加热

初步检查: 输入线一根严重老化发绿,450a模块炸一只。谐振电容和滤波电容用手持电桥监测没有问题。300a桥堆没有问题

网友A:
电磁加热是做什么用的?单纯加热产品?

网友B:
可能是热处理设备。

网友C:
餐馆,火车,船,酒店,商业电磁炉而已

楼主:
回复楼上,加热塑料。塑料厂用的

网友D:
感觉它的散热器太简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它的散热器太简陋了
从前面看简陋,后面是一整块散热铝,特别大

网友D:
450a?平面铝板?
测一下温度,当年用40A的单相固态经常烧,最后换成立体的散热器就基本没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a?平面铝板?
测一下温度,当年用40A的单相固态经常烧,最后换成立体的散热器就基本没再烧
一个大概40cmx60cm厚20cm的大铝散热翅片。后面还有两个100w的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a?平面铝板?
测一下温度,当年用40A的单相固态经常烧,最后换成立体的散热器就基本没再烧
有检测温度的热保护,约75度动作,主板会停止加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a?平面铝板?
测一下温度,当年用40A的单相固态经常烧,最后换成立体的散热器就基本没再烧
有检测温度的热保护,约75度动作,主板会停止加热
检测散热板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a?平面铝板?
测一下温度,当年用40A的单相固态经常烧,最后换成立体的散热器就基本没再烧
有检测温度的热保护,约75度动作,主板会停止加热
检测散热板温度?
安装在紧挨着模块的铝散热上

网友E:
过热造成的,接线松动吗,还是周围有腐蚀性物质,线缆老化严重啊

网友F:
修这东西有点头疼,修过钢丝加热高频设备,原来经常烧IGBT模块,原来电路设计工作电流不大,但工作频率较高。最后降低工作电压,降低工作频率,模块换了工作频率较高英飞凌 FF300R12KS4 ,故障率降下来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工作频率高对元器件性能要求很高,目前国产的IGBT模块高频性能都不咋样,包括国产变频器,载波开关频率都不能设置太高,太高了炸机的概率就升高了,你如果需要运行高频,请看手册,选择英飞凌那些高开关频率,低损耗的模块来用,可靠性比国产器件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作频率高对元器件性能要求很高,目前国产的IGBT模块高频性能都不咋样,包括国产变频器,载波开关频率都不能设置太高,太高了炸机的概率就升高了,你如果需要运行高频,请看手册,选择英飞凌那些高开关频率,低损耗的模块来用,可靠性比国产器件好得多
感谢前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热造成的,接线松动吗,还是周围有腐蚀性物质,线缆老化严重啊
确实老化严重,高负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