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2):
我们设备总开关是1个4P的施耐德漏电开关,总开关下面有好几个小空开,有1P和3P都不带漏电保护功能,今天是漏电开关和1个1P的空开都跳闸了,大开关是漏电跳,比较奇怪什么情况下,漏电和短路保护的开关都会跳闸?

网友A:
如果漏电严重,比如直接碰到外壳,那就相当于是对地短路了,这样的话就回跳空开了

网友B:
估计你的这个状况是短路

网友C:
按说应该漏电保护比短路保护动作更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说应该漏电保护比短路保护动作更快的
瞬间大电流都会跳,

安全要求总空开带漏电,然而,分路任何一路漏电,总的跳,全车间停电,不合理,

即使是分路带漏电,严重漏电,总的也会跳,

建议配置的时候,总空开不要漏电的,分路带漏电的,影响范围小一些,排除故障方便一些。

~~~~~~~~~~

记得有个单位我干电工的时候,总空开也是带漏电的,电流可以调的那种,最大了,偶尔还是跳,找不到问题,后来挨个排查,发现老电工有些设备走的4线,N重复接设备外壳,设备打膨胀固定到地板砖上。。。。。。

网友E:
漏电严重都会跳

网友B:
总开关带漏电保护的这个方案,就是典型的为了你安全的

网友F:
漏电是线圈检测零序电流脱扣跳。
过流是线圈检测大电流电磁脱扣跳。

都是线圈检测,电子在导体中移动的速度,动作很快的,基本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