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弘讯液压电机驱动器炸两次了

楼主(2025-07-13):
三月份炸了一台使用六年左右的驱动器
模块炸得七零八落
昨天炸了一台换新的驱动器
测量电机三相进线不短路
万用表测量阻值1.2欧左右
对地不短路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两次炸机
一声巨响工人都吓怕了

网友A:
电机绝缘?电机卡,伺服过流保护失效?驱动电路有问题也会炸。只能一个个排除了

楼主:
没错 估计得查电机绝缘

网友B:
万用表测不出电机线圈匝间短路,电机拆下来检查一下

楼主:
驱动器先给厂家查一下
老板说不会是电机短路

网友C:
这个可以确定是负载的问题,包括线和电机
遇到过炸变频,电机在低速时候,变频啥事都没有,但电机在接近额定速度时候就会炸变频,最后解体大电机发现轴承坏,线圈上粘有一小块轴承的钢珠之家的残块,换电机后正常使用,很奇怪的是既然电机线圈损伤,但电机在低速又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这个其实都有可能,机器本身元器件质量有问题或者到寿命了,电机绝缘,外围各种因素都会导致。

网友E:
电机有问题,或者负载过重

楼主:
弘讯的意思可能跳闸时保护失败
建议直接把RST接空气开关
以前接在交流接触器上
热继电器过载
跳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