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电工遇到的工业电路图怎么看懂?字母和数字的组合可以用Deepseek查出个大差不差。有些电工课本里没有的图形符号硬是看不懂

楼主(2025-07-13):
类似这种电工课本里没有的符号是什么意思?这种符号在哪里学?怎么学?

网友A:
一般前面目录里都有介绍

网友B:
我就知道一个屏蔽线的,

网友C:
图片可以百图、微信、抖音里面搜

网友D:
最好问画图的师傅

网友E:
软件里的,跟手画的有区别。

网友F:
1.磁感应的接近开关。
2.和上面的编码是一套的,表示这是一个护套电缆,有编号。
3.左边是插座,右边是插头
4.双电控电磁阀的阀体,左右的方块是两个电磁头。
5.和RVVPS配套的,表示塑料电缆带屏蔽,线芯双绞。
6.这就是个接线端子,一般表示PLC和仪表设备的接线点。
7.双绞屏蔽电缆和屏蔽电缆。
8.连接定义点标识符,标识这个电缆的平方数和颜色。
这些算是最新的IEC标准标识符,EPLAN这个软件自带的标识符和它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