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4):
1、查变频器CPU检测母线电压r0026=520V;
2、实测母线电压520VDC;
3、做过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看母线电压检测电路,LM358的模拟量输出ANA1信号,直接通过X700插头座送给CPU板,检测和实测一致,说明母线电压检测电路(LM358)正常。
F0002怎么来的?逻辑上不是一般的邪门。

网友A:
用调压器降低母线电压看参数显示是不是变化一致,进一步确定测量电路是否正常。再么替换一下控制板,MM440控制板特别容易出现检测故障。如果还找不到问题,最后一招,驱动板扔超声波里洗半个小时再烘段时间再试。

网友B:
接插件氧化有接触电阻所致,是这个型号通病。有时候插拔一下三角板、IO板就好了。

网友C:
11kw印象中应该是那种方形一体的吧?建议好好检查一下排针是否内接触好,或者腐蚀断线之类的吧。这种维修就是拼细节检查

楼主:
以上解答,和故障现象一样,精神可嘉,逻辑混乱。。。

网友B:
L358的输出最终通过3-4个接插件送到MPU引脚,楼主是测那里的电压得出L358正常,不是要MPU引脚处电压正常才算吗?
期待楼主修好后反馈一下结果,让我们没逻辑的学习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好谦虚,一定会进步的

网友D:
恢复出厂不一定恢复所有的数据,万一是母线电压基准数据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358的输出最终通过3-4个接插件送到MPU引脚,楼主是测那里的电压得出L358正常,不是要MPU引脚处电压正常才算吗?
期待楼主修好后反馈一下结果,让我们没逻辑的学习一下。
358电路、接插件、甚至CPU主控板不正常,r0026的数值就不会和母线实测电压一致了。换句话说,只要母线实测电压和r0026CPU得到的母线电压一致,说明358前后所有电路、接插件、主控板,一路畅通,正常。

楼主:
除非,F0002另有检测、报告机制。。。但电路图中看不出,而且,也没有必要。

网友E:
回复 楼主:
没机器,看了下电路图,X203通过一个6.8m电阻从P+引入一个信号,有没有可能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机器,看了下电路图,X203通过一个6.8m电阻从P+引入一个信号,有没有可能是它?
6.8M电阻,确是母线电压检测的分压采样电阻。
但这个电阻正常。。。r0026只读参数(注意!r0026是一个只读参数,不是标号r0026的电阻!是MM440系统设置的读取实时母线电压的一个参数!不少变频器都有这样的系统参数!),即CPU板读取的母线电压,一切正常。
可能有人不太清楚,MM440的只读参数r0026,就是CPU主控板读取到的母线电压。现在,这个数值,与我用万用表在母线端子实测的母线电压数值,完全相同。这就说明,从母线检测电路开始,直到CPU板,所有通路正常。但主控板却同时报出了F0002过电压。

楼主:
1楼右上角358电路,即是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其它电路可忽视。
358检测后,模拟信号ANA1通过X700插头座,送给主控板,由变频器面板读取被测母线电压,同时,CPU实时对母线电压进行监测、运算,实现对变频器的一系列参数控制。。。其中,也包括F0002的报出,如果母线电压超过限值的话。当然,不仅如此,还有,比如,制动时,母线再生电压超限,CPU还会触发制动机制介入,等等。

网友F:
逻辑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逻辑混乱?

二堆、三堆实属不必。。。一堆已经能够解读、计算、控制、报告,何苦绕圈?驱动板、检测板无此电路,难道在主控板增加绕道二路、三路?

网友E:
关键地方没了!那就只能是V+触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地方没了!那就只能是V+触发的了
AlsacePMuhLG,你的这个电路图,是15、22KW的。我的是11KW的。11KW是1楼的电路。

楼主:
查直流母线电压门限值:P2172=800正常。
测试母线电压检测LM358各脚电压(以4脚为参考电位0),LM358似乎正常(事实上,CPU所读母线电压r0026=520V,也说明母线电压检测全部正常):

1、所有LM358周边电阻全部拆焊测试正常!
2、不出所料,更换LM358后,管脚电压如前,故障如故。
3、更换CPU板、IO板,故障依旧,

网友G(2025-08-29):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碰上这个问题,西门子M440  0.37KW变频器上电就报A503,358的2脚和3脚输入电压1.2v左右,1脚输出电压在2.4v左右,这个检测电压电路是正常的,但上电就是报极限欠压,维修已经进入死路了,怀疑是电源驱动板上的EEPROM  24c02 不良。上图是插件各脚的正常电压,可以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碰上这个问题,西门子M440  0.37KW变频器上电就报A503,358的2脚和3脚输入电压1.2v左右,1脚输出电压在2.4v左右,这个检测电压电路是正常的,但上电就是报极限欠压,维修已经进入死路了,怀疑是电源驱动板上的EEPROM  24c02 不良。上图是插件各脚的正常电压,可以做个参考。
一直没有向这个方向思考。
最近一、二天,换这个24C02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碰上这个问题,西门子M440  0.37KW变频器上电就报A503,358的2脚和3脚输入电压1.2v左右,1脚输出电压在2.4v左右,这个检测电压电路是正常的,但上电就是报极限欠压,维修已经进入死路了,怀疑是电源驱动板上的EEPROM  24c02 不良。上图是插件各脚的正常电压,可以做个参考。
一直没有向这个方向思考。
最近一、二天,换这个24C02试试。

试用一片空白24C02替换原24C02,上电报警F0052,手册提示:读取功率组件的参数时出错,或数据非法。
原功率/驱动板的24C02,应该至少是含有功率组件的参数的。不同于CPU板上的24C32是可以用空白芯片直接替换的。
等再找一个MM440-11KW的功率/驱动板上的24C02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的,如果有条件应该读取下正常工作变频器芯片的程序,再写入空白芯片中。如果找到毛病了请告知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如果有条件应该读取下正常工作变频器芯片的程序,再写入空白芯片中。如果找到毛病了请告知下,谢谢。
已经实验,无效。
顺便发一个正常MM440-11KW驱动板24C02数据如下:

压缩后1K,发不上去,提示如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1、查变频器CPU检测母线电压r0026=520V;
2、实测母线电压520VDC;
3、做过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看母线电压检测电路,LM358的模拟量输出ANA1信号,直接通过X700插头座送给CPU板,检测和实测一致,说明母线电压检测电路(LM358)正常。
F0002怎么来的?逻辑上不是一般的邪门。
这个的备存一下,方便日后

楼主(2025-10-21):
最近看西门子官网,检索了一下“MM440 F0002”,不少提问、解答,其中kdrjl版主的一个解答,比较全面,特截屏如下:

楼主:
这是kdrjl版主对“MM440 运行中偶然随机报F0002”的解答,经整理,详细如下:
1、设置P1240=0,关闭内部制动,启用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因变频器已经接有制动电阻。
2、在380V电源系统中,要求P0210=400V,此时“最大控制开启控制的制动电压阈值”P1242=1.15*1.414*P0210,则P1242=650V。如果将P0210降低,如改为P0210=380V,此时“最大控制开启的制动电压阈值”P1242=618V,意味着在当母线电压达到618V时,制动单元(IGBT)即提前开始制动消耗能量,以利于提前降低母线电压。
2、设置P1254=0(取消变频器自动检测母线电压),排除电源波动造成母线检测误差产生的偶报F0002。

但对于上电即报F0002,且R0026=母线实测,尚无确定答案。

楼主:
也有一种说法,上电即报F0002,且R0026=母线实测值,可能为母线电容容值下降,或损耗增加引起。
有机会进一步研究。

楼主(2025-11-25):
实际使用:
1、带5.5KW水泵,50Hz,每天24小时,连续几天,没问题;
2、母线电容,实测,容量>85%,应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