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屏频闪是原因

楼主(2025-07-14):
现场检查发现 1号机组发电机1号动力柜2号电源开关抽屉屏闪, 运行的时候无电流 显示 。

网友A:
那个看不太清楚,像是块多功能表。有可能是供电问题,也可能是表坏了。。话说你是电工吗?这个问题好业余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换个赛道,使用手机网,重启路由器,重启手机.....
都可能解决

网友B:
仪表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看到的也一样,可能是浏览器的原因吧

在手机上可以看到

就是抽屉柜上的多功能仪表的背景灯在闪,应该是仪表的问题

楼主:
刚开始 运行的时候闪,停机 的时候就正常

网友E:
搞笑。一团漆黑,怎么看?

楼主(2025-10-03):
今天又发现5号机组自用电I段母线2号配电盘1号技术供水泵启动柜电源开关显示屏闪烁

楼主:
下午5号机组停机后,将5号机组自用电I段母线2号配电盘1号技术供水泵启动柜电源抽屉开关拉出进行检查 ,结果发现进线触头有烧蚀的痕迹 ,如图所示 。

楼主:
表面上看是导电膏已经严重老化,究竟啥原因导致 的还需要继续检查才能得知。

楼主:
从拆下的抽屉开关触头来看,触头上涂的应该是凡士林 。

补充一点儿小知识 ,凡士林和导电膏的颜色具体区别如下:
颜色差异
凡士林 :通常为 黄色 ,因含杂质需深度精制。
导电膏 :颜色因成分不同而变化,一般为 黑色或深褐色 ,含导电粉末(如石墨、铝粉)。
成分与用途
凡士林 :主要成分为石油脂,用于防锈、防水、润滑及化妆品等,不含导电成分。
导电膏 :以中性凡士林为基材,添加导电粉末(如石墨、铝粉),用于电力接头接触面,降低接触电阻、防腐。
物理状态
两者均可制成 半固态 ,但导电膏因含导电颗粒,质地更均匀,导电性能更优。
总结 :凡士林为黄色石油脂,导电膏为含导电颗粒的深色半固态物质,两者颜色和用途截然不同。

楼主:
下一步将对过热触头进行更换 ,随后对其它部位也检查一下,特别是电机接线  。大家也帮分析一下因何出现这种情况,检查该从何下手  ,感谢!

楼主:
将5号机组自用电I段母线2号配电盘1号技术供水泵启动柜电源抽屉开关拉出进行检查 ,并对烧蚀动触头进行了更换 。

楼主:
5号机发电状态1号技术供水泵转运行后进行观察,5号机组自用电I段母线2号配电盘1号技术供水泵启动柜电源抽屉开关恢复正常,开关屏闪报警消除。还需继续观察 。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是没碰到过,以前听同学说过,这种爪扣出问题应该是厂家问题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没碰到过,以前听同学说过,这种爪扣出问题应该是厂家问题引起的
这个还真不好说, 发现 两台抽屉动触头出问题都在A相上,很可能就是出厂缺陷  。

楼主:
5号机组自用电I段母线2号配电盘1号技术供水泵启动柜电源抽屉开关屏闪报警缺陷处理完后,运行后无屏闪报警,后续观察 运行稳定,屏闪报警消除。

楼主:
接连几台烧触头的ABB开关抽屉都在A相 ,着实分析不出究竟啥原因总烧A相 ,ABB厂家服务人员也没能分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