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公母转换头有没有

楼主(2025-07-15):
USB转232
触摸屏PLC往往接口经常要用
方式又不一样 有公有母
一般都是接235引脚吧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卖
没有的话自己画个PCB板子

网友A:
某宝一搜,要啥有啥

楼主:
母头要42
我舍不得
转换头好像找不到

网友B:
自己焊一个双母头的线

网友C:
如果是我,也是3楼的方式。

网友D:
买个转换头的事情.......

网友E:
说错了,公转母,母转公,各配一个就行了

楼主:
谢谢 我都找了好几次了
搜索关键词不对
图纸都画好了
拍了两个
含快递9块钱

网友F:
你先弄清楚RS232公母头的用处.
首先, 设备(电脑)上的都是公头, 需要配的是母头. 所以作为电脑usb转换的, 出来的也是公头, 这是符合电脑标准的.
那连接两台电脑的是两端母头, 这需要RS232的连接线(NULL modem), 这种线是交叉的, 并不是直接一对一的公转母. 简单的也就是2-3, 3-2, 5-5, 复杂的包括了RTS, CTS等等.
所以你不应该是去找或者做usb转母头的线, 而是要做一根RS232的交叉连接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都找了好几次了
搜索关键词不对
图纸都画好了
拍了两个
含快递9块钱
你这个电路图是RS232转RS485, 这又是另一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USB转公
   USB转母
2-3, 3-2, 5-5
图纸就是这么画的
STC还有USB转TTL芯片

网友G:
这个东西不要“教条”,看着是9针(孔),昨天用没问题,换个PLCor屏真不一定还能用,即便是同一家的PLC(屏),型号不同,也可能不能用了。
最好的办法,备2套针孔+5芯线
确定只用2-3-5就备这个

最好备这款,因为有不限2-3-5的设备
备5芯线是有需要握手信号的设备

真正用前,查看其资料记录其线路图,再接线,现场就少因为它费时找原因
2-3-5是多数设备的标准接线
就2-3来说,有2-2/3-3
你再遇到,这端2-3-5那端2-3-9可想多折腾
当然你有对策,解决了这小东西是送还是“换”还不是由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USB转公
   USB转母
2-3, 3-2, 5-5
图纸就是这么画的
STC还有USB转TTL芯片
这图应该是232-485
如果是232-232没必要这么复杂,直接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USB转232
触摸屏PLC往往接口经常要用
方式又不一样 有公有母
一般都是接235引脚吧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卖
没有的话自己画个PCB板子

触摸屏与电脑通讯(传程序)最后选USB的,这个232应该是与PLC类通讯,可能也具备传程序,最后看一下它的手册

楼主:
很好 谢谢
本来只想试一下昆仑触摸屏通讯
上次已经试过了
就是跳线麻烦
看大家说得很对
撤销了订单重新拍了
把这几种都配齐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好 谢谢
本来只想试一下昆仑触摸屏通讯
上次已经试过了
就是跳线麻烦
看大家说得很对
撤销了订单重新拍了
把这几种都配齐了
钱多?
最后一种针孔各2个足够,灵活
如果临时使用就倒数第二个
前三个真的不建议

网友H:
不一定都是标准的,有些还是需要编程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的话烟嘴一样插上就用
有意思

网友I:
自己焊一个比较好,成品可能接线不合适的

网友J:
我是用网购的转换头

网友K:
你买的公对母估计是没用了。你还买了两个

网友L:
针孔自己焊接一个 针脚一一对应

网友M:
这根线,我10年买过,当时在店铺买的,着急用,花了100块。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不要“教条”,看着是9针(孔),昨天用没问题,换个PLCor屏真不一定还能用,即便是同一家的PLC(屏),型号不同,也可能不能用了。
最好的办法,备2套针孔+5芯线
确定只用2-3-5就备这个

最好备这款,因为有不限2-3-5的设备
备5芯线是有需要握手信号的设备

真正用前,查看其资料记录其线路图,再接线,现场就少因为它费时找原因
2-3-5是多数设备的标准接线
就2-3来说,有2-2/3-3
你再遇到,这端2-3-5那端2-3-9可想多折腾
当然你有对策,解决了这小东西是送还是“换”还不是由你
这个必须得收藏,说不定就用到了。以前就是焊焊,自己做。这个简单方便啊

网友L:
屏 2  3 5脚是232的 用这几个就行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N:
也是nn多次焊线后找的类似产品,最后发现这款,有时也助经济增长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屏 2  3 5脚是232的 用这几个就行了。
在PLC/屏(可能还有)可不一定,还是先查产品资料
别看到9针/孔就往里怼,不损坏什么算你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