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5):
各位高工师傅位,大家好!菜鸟新手请教一下ABB ACS580 ZINT-571驱动板单板运行的方法,或者说需要屏蔽哪些保护信号才能单板运行,然后测试六路脉冲。现在的故障是运行报2340故障,IGBT W相上桥坏的。谢谢大家啦!

楼主:
最后实在没办法,只有接上所有东西,然后接上新模块通上PN电压,开机启动没有报2340了,直接装机试机正常啦!当然这样比较冒险!

网友A(2025-08-23):
母线通低压电测试,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