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5):
客户说一台视觉控制系统不动作,电工检查PLC指示灯一个不亮,判断PLC问题,
到了现场,测PLC AC220V供电正常,确实是PLC坏了

~~~~~~~~~~~~~~~

1,拆开PLC,大致检查了一下,PLC内部电源保险OK,无明显烧灼痕迹,
2,电源板+IO版单独加电,24V正常。
3.得出结论,PLC的CPU板损坏,现场条件不满足现场维修。
4,库房找了一个PLC,但是没程序,之前电气也没人管,没人做备份。
~~~~~~~~~~~~~~~~~~~~~~~~~~~~~~~~~~~~
5,联系厂家,发现这台设备不知道是谁买的,也没有联系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铭牌,有厂家,打电话过去,好好好,尽力配合,加个VX。。

6,午饭时间到,吃饭,吃饭。

7,吃了饭午休完了13.00,厂家还没消息,客户VX了一下,没反应,我也懒得等了,我说我拿回去处理吧,客户同意。

~~~~~~
根据以上情况,CPU板子就那么点东西,有个DC24V转CPU供电的,怀疑是它的问题,管他的,拿回去再说,家里工具齐全。

到家一测,DC24V短路的,拿热程序一秒就找到问题了。算是捡漏吧,哈哈。

~~~

完美修复,作为备件的PLC也导入程序,寄存器,完美修复。

网友A:
思路清晰

网友B:
热成像仪啥牌子,多少钱?想入手

网友C:
是24V的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D:
短路的问题好处理,烧鸡大法就行

网友E:
这是I/O板,真正的CPU板是最上面的,而且明显CPU板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仪啥牌子,多少钱?想入手

看水印,海康的,好像去年买的1000多点

玩玩可以,非刚需没必要买。

我是做了柜子,客户现场运行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接线发热的,避免二次售后,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24V的滤波电容短路?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I/O板,真正的CPU板是最上面的,而且明显CPU板是好的;

对,说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I/O板,真正的CPU板是最上面的,而且明显CPU板是好的;
看得真仔细啊。。我都是回头再看一遍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