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5):
检修插座箱上这个试验按钮缺失 ,短路,过载和欠压脱扣跳闸无法试验 ,而且发现它漏电脱扣功能也失效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  。
该开关的漏电脱扣功能是搭配漏电继电器HY6801和漏电互感器HYCY670F实现的 。

网友A:
这个按钮应该不影响啊,以前用过也拆过

楼主:
这个开关实现漏电脱扣功能 是依靠其OR分励脱扣器+漏电互感器+漏电继电器来实现的 ,分析是不是分励脱扣器干脆就坏了,导致分励接脱扣功能 失效 的。

网友B:
你的漏电跳闸是靠这个漏电继电器控制的,你应该先判断继电器是否给出了信号

如果信号输出正常,再看是不是跳闸线圈故障

这个实验按钮为什么会掉,是不是有外力撞击过,如果是,会不会是把漏电跳闸机构撞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看看漏电继电器是否输出了信号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