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硬线连接

楼主(2025-07-16):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S7-1500扩展的DI、DQ模块,使用弹簧连接,无电位电路桥,怎么导通两组电源线呢?(螺钉连接配备点位电路桥)

网友A:
线剥掉一点皮 连接上
+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根线插一个槽,不美观还有虚接可能

网友A:
接头焊接上 再缠绕管包起来
+2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去端子,在端子短接吧

网友C:
有那种2根线可以压在一起的线鼻子,但是要买长一点的,后面的护线套大,不好插入

网友D:
一般是多拉一根线到电源端子排,或者安装的时候在线鼻子上压两根线跳接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了解到的就是,,两种接线方式各有取舍表情。弹簧的方便接线,但是没预留电位桥;螺钉的不方便接线,但有电位桥作并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了解到的就是,,两种接线方式各有取舍表情。弹簧的方便接线,但是没预留电位桥;螺钉的不方便接线,但有电位桥作并线
螺钉的,虽有电位桥,但并线也并不方便。除非就临时的,比如万用表类的,直接手持怼上

网友E(2025-09-17):
跨界支持IEC61499跟IEC61131-3的100%国产化PLC,零点自动化9.26号发布,国产IO替代进口品牌,降本增效,适用于各个行业,恳请大神支持!VX联系dark551188,电话18081227742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跨界支持IEC61499跟IEC61131-3的100%国产化PLC,零点自动化9.26号发布,国产IO替代进口品牌,降本增效,适用于各个行业,恳请大神支持!VX联系dark551188,电话18081227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