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5-07-16):
请教 变频器速度用端子控制可以吗?
如安川变频器S1正转 S2反转 S9加速 S10减速

网友A:
这是变频器的标准功能

网友B:
可以,只是没那么直观看到速度的变化

网友C:
台达的C2000这些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那个主要参数呀,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台达的调那个参数呀,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调那个参数呀?

网友D:
自己看下说明书,应该就是正反转控制+多段速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正反转控制+多段速控制,我会的。

网友E:
自定义多功能输入端子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台达C2000多功能输入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F:
这个要多看手册,主要是多机能端子设置,还要设置好加减速时间

网友G:
这就是变频器所谓的段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