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6):
电加热器属于阻性负载,在一次回路设计的时候,需要加热继电器保护吗?
还是直接用断路器+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没见过有加热继电器的

网友B:
加熔断器

网友C:
一般加个稍大于额定电流的空气开关就行了

网友D:
不差钱,尽管加,我遇到个项目,PLC的每个输入点都加熔丝的,美其名曰行业约定(水处理设备)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老哥,你是2001年注册,好早啊

网友F:
没必要,当然你一定要也可以

网友G:
加个断路器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