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6):
一台设备,三菱伺服控制系统,PLC给MRJ2S驱动器发脉冲,一段时间没用设备,现在使用时,一开机可以回原点,但在人机界面输入前进量,进刀时,电机前进到设定值后继续往前走,直到极限位报警才停,各位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不像是驱动参数丢失,因为换了一个备用机的驱动器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监控plc程序看看?

网友B:
1,参考原点丢失  2,驱动器参数变了:电子齿轮比,每软脉冲数 3,丝杆导程,同步带导程变了

网友C:
机刀?显示值对不对?plc设定的参数是不是丢了?脉冲数是不是设为0了?具体把画面发出来

网友D:
开机可以自己回到原点,说明电机和驱动都是好的
出现你描述的状况怀疑你导入的数据是存在问题

网友E:
一段时间没用,是不是总电也关闭了?PLC参数应该丢了,没备份的话很难恢复

网友F:
怀疑是程序控制的问题,可以看到位置之后是否还有脉冲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菱plc插的eeprom,参数应该不会丢失,况且和正常的那台设备互换了eeprom ,程序也抄正常的那台重新写入,故障依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是有一台正常的设备,把故障这一台重新写入了正常plc程序,互换了eeprom,互换了plc定位模块,互换了驱动器,故障依旧,就剩电机没互换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伺服电机坏了驱动器肯定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