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7):
西门子S7-300PLC 315模块SF指示灯常亮红灯,BF2指示灯红灯闪烁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7-300PLC 315模块SF指示灯常亮红灯,BF2指示灯红灯闪烁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谢谢

由于数百种严重故障和数千种轻微故障都会亮灯,因此,请连线运行软件中的模块诊断并贴出模块诊断内容后,再做后续讨论.

网友B:
连接软件查看故障,判断是PLC本身问题还是其他外部设备出现问题。如果外部设备问题排除故障断电重启PLC看是否还报警,若PLC本身出现故障,建议外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可能是profibus线或头松了.

网友D:
有可能是通信问题。

网友E:
BF2灯闪烁是指DP二号总线有设备不在线,这时候的SF灯亮一般也是上一个故障导致的,BF灯搞好了再看SF是否还是亮!

网友F:
先把看得见的问题比如接头,端子台紧一紧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