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25-07-18):
高频感应加热用的高频互感器,200a---100ma。它输出也是高频的100ma电流对吧?用什么装置可以代替它产生这种高频的100ma电流呢?。维修设备测试用

网友A:
高频感应加热用的高频互感器,200a---100ma。它输出也是高频的100ma电流对吧?
看原理图就是的
用什么装置可以代替它产生这种高频的100ma电流呢?
已经有现成的东西卖了,为什么还要找替代的,何况这玩意才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感应加热用的高频互感器,200a---100ma。它输出也是高频的100ma电流对吧?
看原理图就是的
用什么装置可以代替它产生这种高频的100ma电流呢?
已经有现成的东西卖了,为什么还要找替代的,何况这玩意才几块钱一个
维修设备测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难得这种现成的不能用,就算不适合你用,你也得说个要求吧,比如是尺寸大了或者精度不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这种现成的不能用,就算不适合你用,你也得说个要求吧,比如是尺寸大了或者精度不够等
是这样的,80kw的三相感应加热,家里没有三相电。需要测试驱动主板工作情况和波形
,想给他一个假信号,让其主板不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