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9):
软件版本为TIA V19,因为PLC与HMI时间不一致导致HMI读不到PLC的任何变量状态。将连接机制的“仅支持PG/PC和HMI安全通讯”的打勾取消 后还是不行。也反复下载了硬件参数、HMI编译重建等。

网友A:
是时间不一致导致的么?感觉不会啊!

网友B:
通讯握手协议应该与时间没有关系吧,会不会是波特率设置不同

网友C:
在那个设置连接的地方,plc侧下方有个同步的设定,点选或取消试试呢?前几天也是下载屏后,画面变了,但数据都是#,后来各种测试最后咋好的也不太确定。主要是自己的虚拟机太难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HMI时间改成跟PLC一样,通讯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rofinet通讯的,HMI是KT700,PLC是1517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能截图看下具体是哪个地方吗, 刚没找到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您上面已经解决了。就是HMI项目树里面有个连接设定的界面,进去后左边显示HMI,右边是PLC,我连的的是300CPU,有这个选择。之前用的是英文版,刚打开中文版看了一下,实际中文是“循环”的意思,不是我理解的同步。

网友D:
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你用啥虚拟机,我最近在用Hyper-V,相比较与VM,没出现虚拟系统强制关机无法开机现象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一直用VM,没遇到过你说的强制关机问题,只是主机装的虚拟机太多,加上公司各种限制,自己也没有系统研究网络设置,导致使用时不是很顺利。

网友F(2025-11-12):
启用了时间同步功能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