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变频器都是用的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存储器读写器?

楼主(2025-07-20):
大家修变频器都是用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存储器读写器?我一直用的是原来修彩电时用的三佳SJ2012U 前几天读三菱800 系列变频器驱动板上的存储器数据,却不能识别这个存储器,开始都怀疑这个是存储器吗?后寄给一个同行,他给读出来了,这才意识到我的读写器太落伍了,需要更新,请大家推荐一下,修变频器选什么型号的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一般更新编程器的固件就行了

网友B:
变频器就用两种芯片,你这个就行了,能读99%的变频器
我试过读不出来是引脚氧化

网友C:
国产的RT809H可以解决90%的芯片了,有钱上西尔特的

网友D:
前几天买了一个RT809H的

楼主:
这个不是引脚接触不好,读过多次,都是不能识别,朋友用希尔特280U就可以读出来,还是这个存储器,用上面的三佳还是不能识别,用三佳读24C和93系列的就可以。